闲置的VISION蛋蛋能否单独供电,作为行车记录仪使用。

楼主(2014-03-17):
有一套闲置的vision 蛋蛋,不知道这个摄像头单独供电电压是多少,如果不需要飞行数据的接入,是否可以直接供电,用手机链接作为监控摄像头或者行车记录用。否则浪费可惜了。

网友A:
可以的,你用12V接到音频接口的里面2格(最里面的是正极),行车记录用好像不行,这个只有手机开着才能控制录像。你为什么会空着呀?飞机换成什么摄像机了?如果空了还是拿来卖吧,价格合适可以考虑收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你用12V接到音频接口的里面2格(最里面的是正极),行车记录用好像不行,这个只有手机开着才能控制 ...

楼上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你用12V接到音频接口的里面2格(最里面的是正极),行车记录用好像不行,这个只有手机开着才能控制 ...

手头有闲置的无刷台加GOPRO所以P2V就改P2了.蛋蛋下面不是有个按钮,单按是拍照,长按是拍视频嘛.收就算了,想留着玩.卖了的话价格开高了没人收,低了没意思.呵呵.另外不知道另外两个多余的线其中一根有没有可能给舵机一个回路控制信号,能用手机控制俯仰就更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头有闲置的无刷台加GOPRO所以P2V就改P2了.蛋蛋下面不是有个按钮,单按是拍照,长按是拍视频嘛.收就算了 ...

  你这个p2+gopro是盲拍吗?不然图传怎么弄,我这2天看了DJI lightbridge 配在P2V+gopro挺好的 不用换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p2+gopro是盲拍吗?不然图传怎么弄,我这2天看了DJI lightbridge 配在P2V+gopro挺好的 不用换控 ...

lightbridge太贵,我直接用的2.4G模拟图传.

网友:
全新蛋蛋 1382元

网友:
最好使用万用表量一下蛋蛋电源线的输出

网友B:
你好,想问一下这个电机的支架在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想问一下这个电机的支架在哪买的

自制的

网友:
能不能提供一下飞越云台怎么接naza

网友C(2014-12-22):
蛋蛋出售么?

网友D:
你有吗?我有意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有吗?我有意收

闲鱼里有啊,500块一个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蛋蛋出售么?

我在闲鱼 上看到一个宝贝蛮有意思的 '大疆精灵2v蛋',只卖¥500.00元,挺不错的,大家赶紧来瞧瞧 http://tb.cn/6C2qpMy?ut_sk=1.VECZGw/PlskDAAdDHw1Okc6g_21407387_1420679463867.Copy.activity.detail.ItemDetailActivity

网友:
卖掉吧 折腾完不如300的记录仪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