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起飞雪花问题,无法排除。寻求高人!

楼主(2014-03-17):
载机小胖子 图传是伯通的1.2放在了前面 gps和电调放在机尾,飞控是mfd 433是RLINK位置在中间,图传在机头。线使用mfd的图传专用屏蔽线连接的图传4pin口。线经过的地方有稳压12v的模块和电池。飞机在地面上图传都是清晰的 起飞后200米半径飞行,起飞后10秒钟图像开始不清楚 有鱼鳞纹 有雪花 而且越来越严重,但当落地后 就没有雪花了,图传我摔过一下 就是天线和电路板处有些变形。在地面上传输是正常的视频,很清晰。现在怀疑是过热的问题 因为只要一上天就有问题 但在地面上测试油门也没有出现雪花,所以现在有点苦恼了。地面的接受设备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不是干扰问题,如果你图传的天线连接没问题的话就是发射机有问题!你可以试一下地面拉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干扰问题,如果你图传的天线连接没问题的话就是发射机有问题!你可以试一下地面拉距!

我怀疑也是图传问题 但是在头顶飞 也是雪花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是800MW的1.2G吧

网友B:
图传天线摆放有讲究,我的5.8G  400mw天线垂直地面百米不到就没图像,后来看网上说水平与地面,试了试果然有效,郁闷的是现在图传稳定了,遥控距离反而比不过图传。飞机一百米高,与控直线至少有200米就自动返航了,遥控是便宜的六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怀疑也是图传问题 但是在头顶飞 也是雪花 不知道为什么

试一下地面拉距,看看可以拉到多少米!我怀疑是发射机坏了!坏了也会有图像,只是距离短!有时候烧了也会有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地面拉距,看看可以拉到多少米!我怀疑是发射机坏了!坏了也会有图像,只是距离短!有时候烧了也会 ...

好的 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传天线摆放有讲究,我的5.8G  400mw天线垂直地面百米不到就没图像,后来看网上说水平与地面,试了试果然 ...

哥们你的蘑菇天线在哪里入的 正想换天线 原配的不好用 远就雪花蓝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哥们你的蘑菇天线在哪里入的 正想换天线 原配的不好用 远就雪花蓝屏了

X宝上多得很,我的是和图传一个店买的 大力电子,宝贝介绍1公里还有图像我就买了,其实有三五百米我就满足了,毕竟不是固定翼

网友:
这个是干扰吧    你单独给图穿共电试试

网友:
图传接收机和遥控器拉开距离试下看看。

网友:
原因是天线是有极化方向和场形的,它不是全向天线,摆放位置的不同,就会导致接收效果的不同,鉴定完毕。

网友:
建议是选择场形朝下的,因为不管是第一视角驾驶还是航拍,都是飞起来以后有用,而且,定向天线有助于在同样功率下增加有效距离,所以应该这么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图传天线摆放有讲究,我的5.8G  400mw天线垂直地面百米不到就没图像,后来看网上说水平与地面,试了试果然 ...

请问你的显示器是几寸的,能发个连接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的显示器是几寸的,能发个连接不?

4.3寸的,就是亮度只有250流明,要大遮光才行,X宝上搜4.3寸显示器就行了。68包邮就一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4.3寸的,就是亮度只有250流明,要大遮光才行,X宝上搜4.3寸显示器就行了。68包邮就一家

好的,谢谢,我看这个好像没信号是黑屏有没有影响 ,400mw图传距离有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的,谢谢,我看这个好像没信号是黑屏有没有影响 ,400mw图传距离有多少

没影响,现在300米还比较清晰,偶尔要闪一下,再远就没测

网友:
学习了,这些我还真不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X宝上多得很,我的是和图传一个店买的 大力电子,宝贝介绍1公里还有图像我就买了,其实有三五百米我就满 ...

那实际可以吗?摆放是不是也有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实际可以吗?摆放是不是也有关系的?

现在也就飞过300米,偶尔有闪屏,一是天线要朝向对,二是接收一直对着飞机要好些,不要背对飞机。再远没试过,不是固定翼现在不需要那麽远,而且就400的东西,肯定比不了五六百以上的

网友:
和楼主调了一天没搞好,楼主的惊险炸鸡神运气 毫发未损 佩服!

网友:
主要看一下天线的朝向。一般都是垂直放的。至于说头顶会闪,那是正常的,不过也有解决办法,就是要调整天线向下。在机下。这样就会好一点的。

网友:
图传发射问题,拆开看有地方焊有松动,上只飞一抖就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