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動機的各種測量時制

楼主(2014-03-17):
發動機有幾个角度可測量,,,先將氣鋼头/背蓋/化油器拆下...備360度量角規索在曲軸上..在發動機機固定座鎖根細鋼絲指著量角器就能讀出角度讀數..
1,吸氣角度...把活塞壓到下死點(0度)..往左轉到曲軸打開(開啟角度)  ,再轉到關畢(關畢角度)另外曲軸從開到關就是(吸氣開口角度)
2,掃氣角度...將活塞轉到掃氣口關閉位..(0度)再往下死點轉到活塞轉到掃氣口關閉位,這個通过下死點的左右關閉點就是掃器角度..
3.排氣角度...將活塞轉到排氣口關閉位..(0度)再往下死點轉到活塞轉到排氣口關閉位,這個通过下死點的左右關閉點就是排器角度..

网友:
虽然不玩发动机,但是全力顶起,感谢分享!

网友:
對不起!居然不是第一名上課!

网友A:
排氣孔徑的排氣孔是不規則的型態,是要面積,還是寬度,如上下的寬度不一是要中位數嗎?

网友B:
大佬你要干嘛?重回油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你要干嘛?重回油船吗?

有人想瞭解就說下了...10多年沒碰發動機..目前也沒甚麼原因让我再碰發動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氣孔徑的排氣孔是不規則的型態,是要面積,還是寬度,如上下的寬度不一是要中位數嗎?

面積...但是在計算加速管時這裡的面積又關係到扭力曲線的變化...小扭力大..大反之...就這個方向..但有個極限..

网友:
也就是每個人的理解也有極限

网友C:
飞哥能顺便了解下早开晚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哥能顺便了解下早开晚关

所謂早开晚关就是曲軸開啟角度..提前..关閉角度延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排氣孔徑的排氣孔是不規則的型態,是要面積,還是寬度,如上下的寬度不一是要中位數嗎?

以你的知历.你真旳用这些入门知识弄来犮问.引导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飞哥能顺便了解下早开晚关

早开晚关
应该是晚开晚关吧

网友F:
JJ,這个貼必火起來!!!!

网友:
明白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早开晚关
应该是晚开晚关吧

早開沒錯...如3.5的以前都是40度左右..後來都改到25~28度左右
改這里就是改曲軸加大..左右都有大就會早开晚关 後進氣也是在旋轉閥左右加大同樣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JJ,這个貼必火起來!!!!

其实发动机很多东西的理论是在设计上玩家没接触过设计,所以并非一般玩家能够了解的。不是你玩的久就懂的。只要玩家想知道的,我懂的我会说。我常常不耻下问。这一点三点你很清楚。你一天到晚被我問調船怎么调?
其实很怕你说此帖必火。这是一个技术帖。不想他成为口水帖。不过至少已经有了玩家问他想知道的问题了。也得到答案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以你的知历.你真旳用这些入门知识弄来犮问.引导

飛哥這個帖,源自於另一個有關加速管的帖子引申出來的,我自己從來都沒有做過一支加速管,難得飛哥肯開講,必定將有關怎樣設計一支加速管所需要的每個細節,每項數據都要了解得徹底,這樣才有機會嘗試做出一支合自己用的加速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面積...但是在計算加速管時這裡的面積又關係到扭力曲線的變化...小扭力大..大反之...就這個方向..但有個 ...

謝謝飛哥!而共振轉數:在設計觀點上,我理解如下- 1) 開始產生共振時的轉數,2 ) 共振最高轉數,3) 共振最大扭力轉數,4) 預設共振點(轉數),5)經由測試所得的……??

楼主:
要聊加速管可以但我今天在外地,晚上回家後,就聊plpe設計

网友:
JJKUO发表于2014-03-18 06:49:19

早開沒錯...如3.5的以前都是40度左右..後來都改到25~28度左右
改這里就是改曲軸加大..左右都有大就會早开晚关 後進氣也是在旋轉閥左右加大同樣道理
应该说的是一回事,只是表述上的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飛哥這個帖,源自於另一個有關加速管的帖子引申出來的,我自己從來都沒有做過一支加速管,難得飛哥肯開講 ...

加速管分成幾段..每段都有其原理設計方向..
1.前管..直徑越大越長..進入共振越快..扭力越小....直徑小反之
2.前錐管..直徑越大錐度越尖(越短)扭力越大進入共振越慢(不易)...直徑越小..錐度越長..反之
3.後錐管..越短扭力越大..進入共振越慢(不易)..越長..反之
4.尾管..直徑越大..進入共振越快..扭力越小....尾管越長扭力越大進入共振越慢(不易)..尾管越小.越短...反之
這些瞭解後在設計時就能套入設計公式內參數計算加速管..
也可從市售加速管中進行改裝..如馬利士3.5新加速管的尾管加長了.為什麼... 上面說明了

网友G:
仔细多次拜读以后~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是否是这个意思~ 发动机每旋转一圈,所排出的 混合油气与燃烧废气的总和经过这个路线--排气口--弯管-前锥管 减速膨胀--最大直径直线部--后锥管压缩反弹--一分为二--一路废气从尾管排出--一路混合油气被压缩加速反吹--前锥管压缩加速--弯管--排气口--压入气缸和气缸内混合油气一起被活塞压缩 点火爆炸!
其中利用管子的回压压力 一方面将排气时带出的混合油气压回 一方面增加气缸内混合油气的浓度 从而增加燃烧做工的能量密度~ 这是我理解的基本原理~不知道对不对~
结合JJKUO大哥的4条理论分析为:
1:前管直径大,长度长。回压气体回到气缸的速度越快,但因为压缩程度小,导致气缸内的混合油气浓度也小,从而扭力小~但容易进入共振~
2:直径大 锥度尖 回压气体被压缩的程度高,增加了气缸的油气浓度,所以扭力也高,但因流速慢,导致不容易进入谐振状态
3:后锥管越短回压气体被压缩的时间越短 从而进入谐振状态越慢? 这一点我不太懂
4:尾管,直径越大,也就是废气排出的越顺畅,那么也就是回压压力也相应降低?扭力越小我知道进入共振越快是为什么呢?反之的道理也不太懂~
上面曾说过相关的发动机数据测量,那些可以理解~而我的理解 是不是测量这些数据 就是为了得到发动机的不同时间段的行程长度?这样就可以根据气缸直径获得排气的一个体积呢?请大大们帮忙解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仔细多次拜读以后~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是否是这个意思~ 发动机每旋转一圈,所排出的 混合油气与燃烧废气的 ...

回應樓上的....
3:后锥管越短回压气体被压缩的时间越短 从而进入谐振状态越慢? 这一点我不太懂
你理解錯誤..意思是反映時間加快需要配合共振的因素(空燃比,點火時間.扭力反映)變的要更精確所以不容易共振...不是變慢

4:尾管,直径越大,也就是废气排出的越顺畅,那么也就是回压压力也相应降低?扭力越小我知道进入共振越快是为什么呢?
意思是說需要配合共振的因素(空燃比,點火時間.扭力反映)不用那麼精確所有很容易進口共振..
上面曾说过相关的发动机数据测量,那些可以理解~而我的理解 是不是测量这些数据 就是为了得到发动机的不同时间段的行程长度?这样就可以根据气缸直径获得排气的一个体积呢?请大大们帮忙解惑!谢谢!
這些測量方法不是我發明的..是國際發動機專家所認可的測量方式..在我們溝通上能很快瞭解...測量這些角度有助於資料的儲存.以及對發動機轉一圈時工作狀況的瞭解...

网友B:
飞哥既然开贴讲课不如下场整一下如何,电动你的够快了搞搞耐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哥既然开贴讲课不如下场整一下如何,电动你的够快了搞搞耐久吧

玩耐久就算了..以前還有人可以吵吵架.還有些樂趣..現在還是玩電的好些

网友G:
飞哥都开贴了~普及一下知识吧~ 图文讲解一下~也搞个精华~ 这些知识在我们新手这边 都要断档了 想学学不到~在论坛上看的一知半解的 也不会应用!
求大大 多教教我们这些没人管的新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飞哥都开贴了~普及一下知识吧~ 图文讲解一下~也搞个精华~ 这些知识在我们新手这边 都要断档了 想学学不到~ ...

加速管的資料圖文網上能找到很多資料...我所講的是个人的經驗分享...
http://www.modelpowerboat.com/content.php?161-Tuned-Pipe-Designer
http://www.edj.net/2stroke/jennings/2stroketunershandbook.pdf
http://tech.flygsw.org/tuned_pipe.htm

楼主:
至於達到比賽階段必須本身對發動機的調整有一定的功力.
如能判斷壓縮比是否正確,,點火時間正確的判斷.燃油跟空氣混合比是否正確.槳的搭配.能全懂的還是少數.沒有火不火問題..畢竟這是少數人有興趣鑽研...要扇風奌火不易..

网友G:
请把难度降下来~ 说说更加普及和简单的汽油机~这样更通俗易懂~毕竟甲醇玩的还是少数~而两种机器的很多技术都是共通的~

楼主:
汽油机跟甲醇机基本上架构是差不多的所以技术是共用的。除了点火器缸活塞环。其他是差不多的。在32樓我已經說了 至於達到比賽階段必須本身對發動機的調整有一定的功力.
如能判斷壓縮比是否正確,,點火時間正確的判斷.燃油跟空氣混合比是否正確.槳的搭配.能全懂的還是少數

网友H:
新手最简单有錢的就买台高性能发动机玩就不用左改右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把难度降下来~ 说说更加普及和简单的汽油机~这样更通俗易懂~毕竟甲醇玩的还是少数~而两种机器的很多技术 ...

加速管一般都是拉長短...換个方式玩也可以...可以在排氣口的口徑變小這樣回壓會變大..轉數也會提升...或排氣管加長也有同樣效果..可以玩看看穫取些心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速管一般都是拉長短...換个方式玩也可以...可以在排氣口的口徑變小這樣回壓會變大..轉數也會提升...或 ...

好办法等我试试改变排气口直径试试

网友I:
好怀念当时和胖子一起跑V的日子~!~

那次比赛胖子的3.5和人家7.5的差不多快……  下来才发现个货把排气管缩不能再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新手最简单有錢的就买台高性能发动机玩就不用左改右改了...

越貴的發動機越極限也越有脾氣..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怀念当时和胖子一起跑V的日子~!~

那次比赛胖子的3.5和人家7.5的差不多快……  下来才发现个 ...

原來bmw還是耐久的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越貴的發動機越極限也越有脾氣..

這也是修練新手以為改動發動機好容易的心態!
為什麼自己連高性能的發動機也玩不好,還說自己改!!

网友J:
个人见解,发动机的设计不是由进排角来决定的。进排角定位只是第二因素。

网友:
用什么管先问自己玩什么?小管高速,大管大。

网友G:
两个问题请教~如图  A+B+C为一般情况下确定管子位置的长度~ 有什么方便有效的办法来确定这个总长度呢?
D长度 为弯管插入谐振管以后 长于O圈的长度~ 这个长度是不是越短越好呢?

网友:
不可能计出来,只有真實工作才能求出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两个问题请教~如图  A+B+C为一般情况下确定管子位置的长度~ 有什么方便有效的办法来确定这个总长度呢?
D ...

其实先说D的原因....
如是设计好的管子在水冷位前一定要有一些约30mm的直位调频空间 ! (如弯管象图示已经超过管子的扩散位便一定要切除,但小心勿短於水冷位胶圈,以致漏水...)
调频点长短也有不同的场地和操控喜好.....
以长一点來说有助加减速反应会比较好 !
调短一点以大场地跑高速为爽 !!
(以调频点正確後的十/-不过20mm範圍,作以上作调节长/短之表现)
以上为个人观点

网友H:
这是本人用有直调频位的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是本人用有直调频位的管子

感谢指导~说的很清楚~留好余量 尽量不影响回压气流的流速~
总长度还是要慢慢调整化油器和桨的配合 慢慢试出来~ 看来没什么好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个问题请教~如图  A+B+C为一般情况下确定管子位置的长度~ 有什么方便有效的办法来确定这个总长度呢?
D ...

共振長=(500*(排氣角度-10))/(rpm*12)*1000
共振長也就是火头中心到漸縮管的中間..
500是混合氣在管中的速度..這要判斷跟測試所得..約500~530左右這只是計算大約長度..使用時找出正確位置.可能發動後約60%的轉速..移動加速管前導管聽聲音移到對的位置轉速會提高...之所以我會分享經驗是對懂調整發動機及加速管朋友提供我以前經驗让能更突破.在23樓的敘述能瞭解就能更進一步

加速管分成幾段..每段都有其原理設計方向..
1.前管..直徑越大越長..進入共振越快..扭力越小....直徑小反之
2.前錐管..直徑越大錐度越尖(越短)扭力越大進入共振越慢(不易)...直徑越小..錐度越長..反之
3.後錐管..越短扭力越大..進入共振越慢(不易)..越長..反之
4.尾管..直徑越大..進入共振越快..扭力越小....尾管越長扭力越大進入共振越慢(不易)..尾管越小.越短...反之
這些瞭解後在設計時就能套入設計公式內參數計算加速管..
也可從市售加速管中進行改裝..如馬利士3.5新加速管的尾管加長了.為什麼... 上面說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个人见解,发动机的设计不是由进排角来决定的。进排角定位只是第二因素。
說到發動機的設計又是更深的一个層面....請問第一因素是甚麼.. 說說你的見解..謝謝

网友J:
是因應曲軸產生動能大小,來考慮进排角的程度。不要以為排氣角題前引擎就會快。曲軸動能更重要。我從來不知我的引擎進排角的度數。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因應曲軸產生動能大小,來考慮进排角的程度。不要以為排氣角題前引擎就會快。曲軸動能更重要。我從來不知 ...

曲軸對發動機是很重要..所謂行程就是曲軸柄偏心多少而定..行程容積就是曲軸柄偏心跟汽缸直徑往復一次的容積..曲軸的改裝跟平衡有機會我也發表一些我的經驗
發動機轉一圈應該是在甚麼角度發動機做甚麼工作是一定的各個進,排,掃氣就是透过曲軸旋轉產生的.....透過改裝是能更配合使用負載的輸出...搭配得當當然會比其他人更快一些

网友:
楼主所表述的时制就是大 陆表述的分气定时,这个是玩内燃机的必修课,你可以不爆改发动机,但是懂得原理对你自身提高可以有很大帮助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H:
其实说真每一个人都不是全能有证書的專家,只是对这—类的喜好 ! 而去找科研,讨论!!
所以不须要太依書直说的道理 ,因为航模真的包含很多專業的內容和方向 !!!
能超越别人便可证明他付出的努力比其他人多而已,但长江後浪推前浪,世界科技和人类的求知还是不断的会進步,有兴趣的朋友走在—起讨论是—种乐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实说真每一个人都不是全能有证書的專家,只是对这—类的喜好 ! 而去找科研,讨论!!
所以不须要太依書直 ...

cky大師..對於加速管你一定有你獨特見解..請分享一下你對加速管扭力搭配槳的調整方法...船友會感激不盡

网友G:
对于 发动机 管子 化油器 桨 之间的配合 ~ 只是玩油动船模的基础~ 各位大师 能把自己所知道的经验分享给大家~感激不尽~
这里再提几个问题~ 滚筒化油器(和甲醇机化油器类似的结构)与蝴蝶片双针 华博罗系列化油器的优缺点对比~
排气管材质 工艺 消音结构 对谐振管的性能影响?
无消音结构,美式短管,英式长管之间的大致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G:
对于 发动机 管子 化油器 桨 之间的配合 ~ 只是玩油动船模的基础~ 各位大师 能把自己所知道的经验分享给大 ...

朋友:你讲的全不简单喔,要全部学会大師傅咯。滚筒化油器,加减速跟手指动作同步。二五七就做不到。我喜欢用滚筒化油器。

网友J:
引用 楼主:
cky大師..對於加速管你一定有你獨特見解..請分享一下你對加速管扭力搭配槳的調整方法...船友會感激不盡
...

拾年前的排氣管着重扭力,现今发动机设计对扭力有所题升,排氣管可减少对应扭力设计,可加多点转速,对么?

网友J:
欧洲喜玩FSR V 排氣管扭力比较大。美国人喜欢玩H级 O艇,排氣管比较高速。排氣管总体積大扭力大返之转速高。一台3.5cc机器用车仔排氣管就不能得到扭力推动一条3.5  o艇。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是本人用有直调频位的管子

大尸:几时给我91排氣管?等我验证大尸功力!😁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拾年前的排氣管着重扭力,现今发动机设计对扭力有所题升,排氣管可减少对应扭力设计,可加多点转速,对么 ...

改變加速管特性..我在前文已經提过如何改變加速管..

楼主:
引用 网友J:
欧洲喜玩FSR V 排氣管扭力比较大。美国人喜欢玩H级 O艇,排氣管比较高速。排氣管总体積大扭力大返之转速高 ...

車仔3.5跟耐久3.5所要的需求是不同的..車仔是要反應速度..耐久是要扭力...雖然都是3.5排氣角度也在190度左右但加速管是不同設計..有機會再敘訴..
我前文有提到改變加速管的各種地方就會有不同反應..響應MOGOOSE提到走出世界...馬力士也只不過把我前文提到的發揮出來..之前有朋友有機會走出去..可惜去了陰國了....
有機會在分享我對馬利士加速管能再進步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cky大師..對於加速管你一定有你獨特見解..請分享一下你對加速管扭力搭配槳的調整方法...船友會感激不盡
...

J J 你太抬舉小弟了
以我來说以專業排氣管生產商出品的管子作為自己所用的發動機作為基礎 ! 而作改動調試至合適比賽之用為好而已 !!
但其中已包含我主要對噪音,其次為塲地,槳,燒基甲烷,温度.....等很多問題來配合之用。
須然我也生產一些船用排氣管,但也是圍內比賽好友之用。
再也在論壇上各有各的高深理論,小弟還是和一衆好友會面時互相交流,點對點討論還來的實際 !!!
再也我常出現在賽塲上,對真有不明的朋友大家交流也不難,反正我也是有問必答,能不能領略便是個人的資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車仔3.5跟耐久3.5所要的需求是不同的..車仔是要反應速度..耐久是要扭力...雖然都是3.5排氣角度也在190度 ...

很懷念這朋友!

网友K:
为啥又有人拿你的发出来?

网友G:
今天又细调了下机器和船~ 跑出视频上这个样~请各位老师给看看~目前用虎王的1217 60桨 虎王的普通没改过的机器~ 没有测速和测转速设备~这是我自己调的比较满意的状态了~
我个人觉得 管子还是叫的不够透~目前略富,相对稳定 转弯不掉速~加减速反应灵敏~ 我想把管子再前推一点看看效果~
请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下,这个声音是不是不对?换58桨能不能再增加转速?管子和化油器 还可以再调调~
个人经验不足,对这个管子到底叫的怎么样~实在没个明确的概念~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今天又细调了下机器和船~ 跑出视频上这个样~请各位老师给看看~目前用虎王的1217 60桨 虎王的普通没改过的机 ...

我不是什么老师.看了你的视频.就实说实交流几点吧.听声音.你旳船转速不高.高段加速不夠.你还未停下几秒再加速.还不知加速性能.如果不知你用的什么机器.我也不会说以上的话.我看过虎王机的缸筒及结构.是属于高转速型机.你船旳转速是达不到它的设计指标的.虎王机的配桨.配排气管及调校要特别小心.配桨要从小配起.配得好.效果就会出来了.v艇我沒什么经验.但你可从56桨配起.另还一点提议.如果对二冲发动机不是认识的话.此机器的排气及扫气不要乱改.否则反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为啥又有人拿你的发出来?

虎王机如能跟机另提供或推荐合适排气管.O.V艇用桨.用戶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不是什么老师.看了你的视频.就实说实交流几点吧.听声音.你旳船转速不高.高段加速不夠.你还未停下几秒 ...

谢谢指导~ 我用声音测速软件 测得转速在16800-17100之间~基本符合普通虎王机器的公布数据 负载17300转速的要求~
但是我觉得您说的很对~ 各方面的配合还不够好~ 管子还可以再推点,桨换更小一点~ 下次我再试试~ 谢谢您的指导~
对于改装机器,我也学习了一些知识,暂时没有动手也是因为经验不足,先把基本状态和规律掌握好 再去学更深层次的~打好基础~
对于现在的声音我的理解就是,快叫起来了 还差那么一点劲~呵呵
至于现在的加速,我跑的时候感觉是不错的,毕竟桨大,机器富,管子拉的长~ 扭力很足~ 所以就是感觉劲还没用完,就到了极限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今天又细调了下机器和船~ 跑出视频上这个样~请各位老师给看看~目前用虎王的1217 60桨 虎王的普通没改过的机 ...

很好。

网友:
大师 怎么就给俩字评价呢~多指导小弟啊~
为了更细致的调整,我买了带霍尔传感器的转速测试器和GPS ,这样就有个相对科学的依据来调整船了~测试后再上视频和数据~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