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mm厚铝板端面弄M2孔,加工难度有多大

楼主(2014-03-17):
3mm厚铝板端面钻M2孔加工难度有多大?

网友A:
M2螺孔吧,用挤压丝攻好些。

楼主:
手攻的难度有多大呢

网友B:
打1.6的底孔,拿丝攻一钻就成了。基本无难度

网友C:
钻孔再用丝攻很轻松就搞定

网友D:
端面不好夹

网友E:
手攻容易扫牙

网友F:
无法上机的话。。。
难处不是在攻丝上,,,应该是手工打孔难以保证垂直。。。

网友G:
比較擔心是上下最薄的只有0.5mm厚,不會有問題嗎?

网友H:
取决于你有什么设备,台钳加手工钻,比较难

网友I:
你的板有多大 有什么工具

网友J:
还有一个问题,壁厚只有0.5,钻孔攻丝,螺丝位肯定要被丝锥呈胖了。螺丝位板材变形是一定的。

网友K:
壁厚只有0.5,钻孔攻丝,螺丝位肯定要被丝锥呈胖了。螺丝位板材变形是一定的。

网友L:
放台钻上,钻好孔,手旋主轴攻丝

网友M(2019-02-27):
在3mm厚铝板端面钻M2孔基本无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