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起飞时尾巴向右转?请帮忙解决下。视频已补上!

楼主(2014-03-17):
起飞时候  尾巴总是右边转  加大油门一会又向左转   起飞空中不抖动  陀螺仪感动调到80%请知道的朋友告诉下 会是那种原因呢引起的 !还有我调螺距的时候看教程说是 3点  最低  中间   最高

油门   我的螺距只能保持两点是一致的  三点的话就又就对不上了  最低  -2  中立点是0   最高是10  油门拉杆在打到最低  螺距数就变了  ,请知道的朋友告诉下 !

论坛潜水 不如经历过的朋友三两句的点拨~!希望好心的朋友能帮我解决这个难题!电直单飞困难较多!你教会我这个 以后我就能再 帮助别人!

回复此贴的所有朋友我都说声谢谢 !顶贴 拿分  的同时也希望您留下您宝贵的经验与我分享!

稍后补上视频 起飞直接就往左倒的  对我来说就是疑难杂症

网友A:
是有副翼的吗,如果陀螺设定正确,尾桨方向正确,起飞尾巴右摆可能是转速低了,不过我的GP750感度也就75%。螺距设定应该摇杆置中,最高+12中间0最低-12,最高点和最低点用舵机行程调整一致,然后设NOR螺距-2   +10。NOR油门第二点可以设稍微高一点。
起飞直接往左倒,空中不抖动有点矛盾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有副翼的吗,如果陀螺设定正确,尾桨方向正确,起飞尾巴右摆可能是转速低了,不过我的GP750感度也就75%。 ...

感觉这次飞机修完之后飞起来就跟喝醉了似得   一点不好控制

我的是有副翼的。转速高到快要起飞的临近点时飞机会往左边倒,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还有你说的那些英文的名词 有点看不懂 等我传上视频  你来帮我看看具体是怎么回事吧

网友A:
什么控,陀螺,舵机?

网友:
是不是esky的坑爹陀螺

网友:
有可能是感度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这次飞机修完之后飞起来就跟喝醉了似得   一点不好控制

我的是有副翼的。转速高到快要起飞的临近 ...

"转速高到快要起飞的临近点时飞机会往左边倒"估计十字盘没调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控,陀螺,舵机?

乐迪  6通 GY100陀螺仪

楼主:
平时练悬停 带着联系架从来 没炸坏过脚架  今天一会的功夫炸坏两个脚架了!!!

网友:
练习架不建议用,机器调好了,模拟练好了就行,练习架会放大晃动。

网友A:
不过你的控我没用过,功能全吗,能调油门螺距曲线,舵机行程不,有微调吧?GY100是甚么公司出的,多少钱?斜盘舵机和锁尾舵机是什么的?主要是调机正常就好。你可以把机子举过头顶,试着推油门,感觉一下问题所在,排除手法问题。

网友:
还是第一次听说练习架要放大晃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乐迪  6通 GY100陀螺仪

我的机和你差不多,乐迪控,100陀螺仪,调整1,6通道臂高度,我的机十字盘水平就往左偏,我提高6通道臂高度后起飞平稳了,我这破机才998小飞象的,被我调得也四平八稳了。年底准备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机和你差不多,乐迪控,100陀螺仪,调整1,6通道臂高度,我的机十字盘水平就往左偏,我提高6通道臂高 ...

咱俩都是在一家买的   今天下午 炸了大桨  换完后 放在桌子上忘了拔线就推油门了  瓦擦  差点出事  新换的大桨又它娘的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机和你差不多,乐迪控,100陀螺仪,调整1,6通道臂高度,我的机十字盘水平就往左偏,我提高6通道臂高 ...

请把你的调机方法的通道那个详细说下 我也是在那家买的

能不能给我一个你的联系方式 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你的控我没用过,功能全吗,能调油门螺距曲线,舵机行程不,有微调吧?GY100是甚么公司出的,多少钱? ...

陀螺仪是 100多块的   今天下午没炸机前  把螺距有调了下  起飞容易多了 油门到中立点的时候就能飞起来  声音还不那么大 刚起来 心理激动了下  擦墙上了 次奥!

网友A:
没养成好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养成好习惯。

已补上视频了

网友A:
mode1是右手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e1是右手油门

我的是左手油门的

网友:
exp100不对吧,我是10%,油门第二点改成30-35,螺距第一点40%,最高螺距90%就行了,差不多相当于+10度,油门最高也用不着100,自己找手感,悬停一般油门60%左右,螺距+5度也就是70%左右。

网友:
小齿盘是质量问题。

网友:
你看一下TRIM是能调各通道(舵机)最高最低的,别急,慢慢试一下你就理解了。如果开机自检过了(记得用HOLD)挪动一下机尾看尾舵机是不是朝相应的方向移动,正常的话起飞不抖尾,说明80%感度不高(很可以了)

网友:
但你显示MODE1?

网友:
原来是第一个模型。

网友:
您好,楼主,本人纯小白。今天调试new d120d02s后,飞机起飞不了,而且大桨旋转后,风向是相反的,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处理了。请给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把你的调机方法的通道那个详细说下 我也是在那家买的

能不能给我一个你的联系方式 呢

别期望这台机会飞好,这台机只能练悬停,多学学里面的机械知识,自己拆了自己改,我已经改了好多东西。安装调试的话,这个具体有点复杂问老板要个控的说明书,其他你只能潜水学习了,一句话也说不清的。

楼主:
13643374556发表于2014-03-17 21:50:27
您好,楼主,本人纯小白。今天调试new d120d02s后,飞机起飞不了,而且大桨旋转后,风向是相反的,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处理了。请给指点下,谢谢了
不好意思,我也是小白。帮不了你呀

楼主:
thq911发表于2014-03-17 21:56:43

别期望这台机会飞好,这台机只能练悬停,多学学里面的机械知识,自己拆了自己改,我已经改了好多东西。安装调试的话,这个具体有点复杂问老板要个控的说明书,其他你只能潜水学习了,一句话也说不清的。
控的说明书我已经有了。能不能把你的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参数告诉我呢

网友(2014-06-13):
小手一抖,学完就走

网友C(2015-04-11):
前辈你好,我的飞机 是起飞后 尾巴向右 温飘 求解决办法  悬停震动310左右  无副翼 富丽465 6s动力 KST215*3+KST565x锁尾舵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前辈你好,我的飞机 是起飞后 尾巴向右 温飘 求解决办法  悬停震动310左右  无副翼 富丽465 6s动力 KST215* ...

什么飞控?像是感度不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什么飞控?像是感度不够

飞控?黄k8 6s动力 华科尔rx1002接收机 华科尔devo10遥控   飞控不是固定翼和多轴上用的吗 直升机也要要吗  新人 不懂 求教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控?黄k8 6s动力 华科尔rx1002接收机 华科尔devo10遥控   飞控不是固定翼和多轴上用的吗 直升机也要要 ...

就是你说的黄kbar,加大尾部感度试试

楼主:
这个我当初入魔发的求助帖子 没成想今天还能有人回复,就是当初的这个山寨飞机让我一直在魔界玩到今天  猛然看到都是少校了还是个新手,那个450早就卖当尸体卖掉了。现在都一直飞固定翼   从电的到油的  从甲醇 到汽油   感慨呀,论坛里我学到了很多,谢谢那些能真正出来帮助新手的老魔  而不是些装比的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