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穷人ods+u1飞控

楼主(2014-03-17):
         RT穷人ods+u1飞控,我的u1飞控上已经带一个GPS了,现在想要入一个ods,基本上看好穷人的,新手随便玩玩,但是有一个疑问:入ods还需要配GPS吗?就是说ods和飞控能共用一个GPS吗?

网友:
可以共用一个,

网友A:
可以共用,我就在用,把U1上的GPS的GND和T这两根线接给穷人OSD就可以了

楼主:
myself1820发表于2014-03-17 12:55:43

可以共用,我就在用,把U1上的GPS的GND和T这两根线接给穷人OSD就可以了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不客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共用,我就在用,把U1上的GPS的GND和T这两根线接给穷人OSD就可以了

求助。U1上的GND和T两个线给穷人OSD,是说GPS的这2条线直接接到穷人,还是从U1的T 和G单独再引2根线给穷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助。U1上的GND和T两个线给穷人OSD,是说GPS的这2条线直接接到穷人,还是从U1的T 和G单独再引2根线给穷 ...

U1本身不是接了GPS的GND,5v,T,R 这4跟线了嘛,然后你再从GPS的GND,T并两根线给穷人OSD的GND和R这两个接口就可以了

网友:
好的,我试试

网友:
我想买个旋翼机,能升空800米以上,  飞行半径在5公里左右,需要买哪些东西!~

网友:
买U1不如直接弄个U2了,

网友C(2014-12-15):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请问用U1飞控来给固定翼做fpv性能好吗?稳定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用U1飞控来给固定翼做fpv性能好吗?稳定吗? 谢谢

很好

网友C:
多谢~~ 我本来想买apm的,但是我只飞固定翼的fpv。请问下u1飞控设置起来麻烦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 我本来想买apm的,但是我只飞固定翼的fpv。请问下u1飞控设置起来麻烦吗??谢谢

论坛上有教程  你搜索一下   现在飞控都在日渐趋向于简单傻瓜式,让大众接受,所以都比较简单,找一下教程,或者直接找老板要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上有教程  你搜索一下   现在飞控都在日渐趋向于简单傻瓜式,让大众接受,所以都比较简单,找一下教 ...

好的~~ 飞固定翼你推荐用apm还是u1或者u2s

楼主:
我固定翼用的u1,我现在主玩多旋翼用的APM,没给固定翼用过A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