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试飞,基本顺利,请教关于风速问题。

楼主(2014-03-17):
感谢第一次试飞贴中大家对我的指导。在大家的指导下,我第二次是非基本顺利。

苦B上班族只能周日去飞。还是回到了那个空场。躲开那个看上去像发射塔的远了一些。

地表风速6.9米/秒,空中应该风速更快。这里请教一下大家,到底有确切的数据 表明多少风俗就无法飞行了么?曾经看到过别的朋友在论坛里发飞到1000多米高空的视频。。。。风好大的啊。

F550套装,NAZA V2,有OSD但是没图传(蓝天还说没到货)狗思加狗3,5500MAH 3S电池,FUTABA T8FG遥控。无图传上次是用狗3的WIFI当图传用,后来论坛大家提示会干扰遥控,这次全程盲着拍,起飞按开始录像,降落按停止录像。起飞重量2公斤差一点点。失控保护一开始是回起飞点,第一次飞没有等到连闪绿灯的记录起飞点提示,所以改成了直接降落。低电压保护1级11.1V,2级10.8V线损0.40V(按照调参软件说明测试的结果)。

起飞过程(我也不知道为啥我要编号):
1,校正地磁,横转竖转,很顺利。
2,电池测量,万用表显示12.59V。
3,开控电压显示遥控器8.5V。
4,接电(其实不明白为啥不弄个开关呢?)自检,30秒左右已经无红灯闪烁。一开始放的是姿态模式,所以黄色闪两下(因为油门放在最低)。苦苦等待所谓的起飞点和起飞方向记录那连续闪烁的绿色灯未果。又由于风大,产生了退意(主要是上次差点飞丢让我阴影蒙心头)。
5,连电脑,把失控保护换成直接降落,而不是回到起飞点降落,避免定位不准带来的飞丢危险。反正我也在大控场目视飞行。
6,再次接电,还是没看到连闪绿色,30秒左右无红灯闪烁,尝试切换IOC关闭与航线模式4次(说明书上说是手动记录),但是还是没看到绿色连闪的情况,请问大家怎么手动定位不行呢?
7,姿态模式起飞。由于风很大,操控困难,联系了一下风中姿态模式悬停,飞到红灯连闪低电压一级警报。降落量电池竟然还有11.38V。
8,换电池,这次竟然神奇的在30秒左右不但没有红灯闪烁,竟然看到了绿灯连闪,连续两次绿灯连闪。我没图传所以看不到OSD给的数据到底是否记录了起飞点。
9,GPS模式起飞,风中的F550自动倾斜对抗着风的力量。基本保持了定点,但是定高不是很好,经常在一阵风过后突然上窜或者下掉,在空中垂直飘动。
10,基本在悬停中飞到了低电压1级保护,继续悬停,直到低电压2级保护,推着90%以上油门平稳的降落了。万用表测电压10.98V。看来我还是应该把这个低电压保护调低,大家说是不是啊?
11,第三块电池接电,同样是顺利的在30秒左右无红灯闪烁,连续两次绿灯的连闪定位起飞点。起飞后还是挣扎在空中的风里,空中做了几个动作,飞了几个来回。我对遥控到底能遥控多远完全心里没底,而且对遥控与飞机之间的障碍物到底多大就对信号有遮挡也完全不知啊。
12,飞到2级低电压保护后平稳落地,万用表显示电池10.99V。

飞行时间:第一次断断续续挣扎,大概6分多。第二次和第三次都是9分多。由于没有高速飞行,大多是悬浮,所以应该是极限了吧?都说换大桨叶会提高飞行续航时间,不知道是否值得一试呢?

各位如果发现我有哪些地方做的不对或者应该改进的话。请不吝赐教。无论是拍砖什么的都可以,多谢了。

网友A:
F550建議 4s 8吋槳 電壓線損意義不大設0就好了,電壓保護可以設更低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F550建議 4s 8吋槳 電壓線損意義不大設0就好了,電壓保護可以設更低點

多谢指点,原配的是10寸和更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