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技术,关于DJI2.4G蓝牙电台

楼主(2014-03-17):
刚入手DJI2.4G蓝牙电台,IPADMINI手戝升级了最新版,不能越狱,不能安装纠编插件。想入手win8平板,请问能否支持win8??另外win系统下,是否也一样存在偏移问题??

网友:
估计一样/

楼主:
晕,这不是坑人么,几百元的车载导航是准确的,微信街景应用是准确的,而且是准确得可怕!!!为什么偏偏只有大疆是偏的????除了用VPN,除了移民,我还能怎么解决??还是叫我新买的就出二手??
另外cydia里有纠编插件,为什么DJI就不能在软里纠编???

网友:
DJI官方有官方的回应过这个问题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这不是坑人么,几百元的车载导航是准确的,微信街景应用是准确的,而且是准确得可怕!!!为什么偏偏只 ...

cydia是越狱系统里面才有的东西。
你是不是该想想源头。

楼主:
Winterfairy发表于2014-03-17 12:50:52

cydia是越狱系统里面才有的东西。
你是不是该想想源头。
我的意思是,既然软件能解决,为什么不纠正?基于政策法规吗?微信街景为什么就不怕呢?就是腾信大公司允许,或者应用不同的原因,那大疆出个补丁,总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既然软件能解决,为什么不纠正?基于政策法规吗?微信街景为什么就不怕呢?就是腾信大公司允 ...

***(监控)下国外版的地图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既然软件能解决,为什么不纠正?基于政策法规吗?微信街景为什么就不怕呢?就是腾信大公司允 ...

那你找腾讯的人问问清楚,怎么做到米级精度的纠偏,然后在这里公布了造福大众呗。有好的办法,DJI应该会用起来的。
说不定他们就送你一套naza地面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找腾讯的人问问清楚,怎么做到米级精度的纠偏,然后在这里公布了造福大众呗。有好的办法,DJI应该会 ...

我已经有了,不用DJI送了。感觉好像出问题就要客户解决??掏钱买产品,自行解决问题变成理所当然了??

我重申我的观点:
1、听说,(这里只是听说)国外不会出现偏移。所以推断不是硬件问题。但这样就将问题推给“政策”是否合适?然后啥也不做,是否合适?
2、如果是“政策”问题,那为什么其他软件会不受政策影响?难道有针对性?
3、APM的就准确呀,如果说APM是开源规管不了,这可以接受。
4、为什么凯立德等导航软件,或导航产品,就准确?都是中国的公司,都在深圳,为什么“政策”就允许他们准确,DJI的就不允许?

我只想弄明白,究竟是什么,让别人可以,而DJI就不可以。至少不只是用政策就解析一切吧。
PS:用户对于产品不满意,吐槽两句都不可接受吗?那以后就学学淘宝商家,明文规定不接受差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有了,不用DJI送了。感觉好像出问题就要客户解决??掏钱买产品,自行解决问题变成理所当然了??
...

呵呵
就允许你吐槽
不允许别人反驳你?

网友(2014-12-27):
最新的ios8.12版本也可以越狱了,可以完美安装这个插件,使用比较准确,就是dji的pad站的地图放最大也显示很小,不能准确近距离防止飞行点,谁知道是怎么回事,正常应该会放大到一定程度的,为什么要限制这个。。。

网友:
提建议总是好的

网友:
地图的问题  微信那种是基站定位 不太一样~~

网友:
只有ios有偏移

网友:
凯力德也是偏移只不过他在后期算法上修正了这个偏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有了,不用DJI送了。感觉好像出问题就要客户解决??掏钱买产品,自行解决问题变成理所当然了??
...

哥们这么较真干什么?换句话说你爱买不买。。。

PS:建议你可以搜索一下以前关于地面站地图偏差的帖子...

网友:
我开发ios cydia插件的 linus yang早就说了ios 8下纠偏失效 可就是有人不听
autonavi的数据在ios 8就升级了 好吗?论坛上大把如何纠偏的帖子 为何不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