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尾管换成碳纤的后,震动变大

楼主(2014-03-17):
如题,换了一个碳管,震动变得很大。怎么回事?

网友A:
碳太硬,震动传递直接。

网友B:
但也不是说就不能用,需要先减少其他部位的震动

网友C:
估计和共振有点关系。

网友D:
碳纤材质比铝材质有弹性。

网友E:
使用碳纤维一般都会反应震动加大

网友F:
有这事,看来是没必要换碳杆。

网友G:
估计是换碳管时把以前的平衡打破了,导致震动变大

网友H:
象钢丝 和铁丝的 区别

网友I:
还是复合材料好。。。

网友J:
我的固朗450SV头轻尾重,本想换根碳管改善一下,结果尾巴震的机子无法起飞。(不装尾桨震动不大,装上尾桨推油门尾巴左右狂甩)

网友H:
用碳管 加强尾撑 越粗 越好

网友K:
450换过,感觉变化不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