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C3S控那个增加距离键在那?

楼主(2014-03-17):
火了,我是听说有这个键才买下度式下,新控回来找了没见有,说明书上也没有.请问有解吗?????????????????????
   问过卖家,说是旧款有,新的没有,火了。。。。。。。。不早说!     难怪说是秘密!

网友:
您好!感谢您对乐迪产品的厚爱!乐迪枪控RC3S增加距离键不论新版本还是旧版本都是有的,烦请您加一下乐迪客服QQ:1605356275,让她给您发一下开关的具体位置图,谢谢!

楼主:
还是不满意,有跟没没有分别,现在最大好处只是中文能看得明设置,其它功能都用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满意,有跟没没有分别,现在最大好处只是中文能看得明设置,其它功能都用不上!

您好!RC3S除了中文菜单,方便各位模友。另外可编程混控,可实现舵机通道、油门通道和第三、四通道之间的功能混控;
多种可自设参数,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设置参数比率,都是很实用的功能呀
您可以设置设置试试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