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ektrumDX8遥控器问题

楼主(2014-03-17):
我的四旋翼飞行器通过Rx31d接收机与spektrumDX8遥控器连接好之后,上电,遥控器不能立马控制飞行器,需要等上一段时间才能控制,而且等的时间有长有短。这种情况是遥控器的问题还是电路的问题啊?求解。
具体连接方法是这样的,遥控器先与接收机对接好,然后将接收机与飞行器的控制板连接起来,将产生的PPM波形传给控制模块,进而控制四个电调。原理都没错,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要等待很长时间遥控器才能控制电机转动,而且软件方面问题不大。

网友A:
你说的那个接收机找不到资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那个接收机找不到资料啊

是托人从国外买的,网址:http://www.deltang.co.uk/rx31d.htm , 试了几次上述情况还是出现,问题不知道出在哪,求助。

网友B:
是不是在温度比较低的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那个接收机找不到资料啊

Spektrum遥控器在欧美地区用的比较多

网友:
我会告诉你我现在也在用DX8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在温度比较低的室外?

是在室内飞的,不知道遥控器哪里设置出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在室内飞的,不知道遥控器哪里设置出错了。

会不会出现连上后断续的问题?如果不会看起来是预热现象。温度对接收机是有些影响的,可以做物理加温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出现连上后断续的问题?如果不会看起来是预热现象。温度对接收机是有些影响的,可以做物理加温测试 ...

如果是前者的话,原因呢?现在是接上电后要来回动遥控器的控杆这样才能接受的快些,这又是为什么呢?好奇怪。

网友:
奇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