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控电居然不能充电。

楼主(2014-03-17):
可能怪自己疏忽,控电过放电了,在B6充电器上显示不一致。

楼主:
3S电池每组都在3.7V一下.学习坛里做法,改手机充电器,对控电逐一充电.

楼主:
每组电池冲到3.7V以上,再接入B6,问题解决了.感谢坛友.

网友:
过放的电池基本就废了,放电时间大大减少了。。。

楼主:
幸亏的控电,若是动力电池就太可惜了。

楼主:
D10控中电压设置最高为10V,不知为何?11.4V一下就属于过放电了。

网友:
不低于3v不影响使用,楼主还是注意起来啊,我就因为调云台废掉两片,新买两片换上,正在给旧电放电平衡呢。

网友:
不知道你在哪家买的电池 这个电池确实很难用 我也有一块
D10建议你刷固件 Deviation 4.01
我比你先入这个遥控几天 刷了固件好用多了
关于电池过放,你可以先用change模式充12V 冲进去一些在用BAL平衡充

网友:
慰问中,因为害怕电池出问题,我一直没玩电动模型

网友:
控电一般不会过放,因为会有低电压提示。楼主是不是换了控电的电池类型,而没有调整控里的电池类型,导致低电压没有及时提示。

楼主:
哦,还没有发现 D10 控中有电池类型设置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