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调试问题问题求助

楼主(2014-03-17):
具体:接上电后,陀螺自检通过,前后移动,陀螺各个方向反馈正常,推油门,马达回转,但是螺距不动,
舵机
未同时上升
不知为何,求助各位大大
陀螺是MINI-SBAR 换成K8也是一样反应

网友A:
设置的时候动么?

网友B:
用的什么控,螺距曲线什么样

网友C:
遥控器的混控功能是不是关闭了。

楼主:
天8 机身摇动斜盘有正确补偿但推左右前后三个舵机不动 尾巴正常

网友D:
有可能是没开直机模式

网友E:
调设无副翼机首先在控上选择一个直机械型,然后进入“十字盘类型设置”,选择“普通”十字盘,设置完成后才能进行下一步设置呢。

楼主:
是十字盘普通模式

网友F:
描述略显简单,可以的话上个视频!!

楼主:
恩恩已经解决,接收机的其中两相邻接线错误,对调后解决
难怪从陀螺和遥控上所有项目排查都正常
一直怀疑是遥控器或者接收机的问题,果然,感谢大家的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