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手抛起飞可以100%不炸鸡的!

楼主(2014-03-17):
A控升级到V3.1018后,新增加了一个辅助手抛功能,在CTL菜单里“Launch Assist”选项设置为ON激活,然后遥控器打到平衡模式,这个时候,屏幕显示T油门大小以及“Launch”提示,这时,电机是不转的,我把遥控器丢给另一个朋友,跟他说,飞机电机旋转以后,我会抛出去,如果飞机低头严重,你就帮我拉一下升降,油门推到70%的量后,我开始助跑,电机开始自动启动,我将飞机扔出去后,飞机自动进行起飞,这期间,朋友没有做任何舵量和其它操作,飞机沿直线起飞成功,我自己也进行了几次测试,直接把遥控器放地上,助跑等待电机自动启动后,扔出后成功起飞,让飞机起飞的难度和压力大大降低!
需要注意的事项:1,油门在70%的量比较合适,过高容易低头过低容易拉不起来;2,一定要进行助跑并等待电机自动启动后才可以抛出,千万不能在电机未转动前扔出飞机;3,飞机起飞成功后,应尽快接管遥控器。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飞机起飞本来就很容易, 降落才容易出事. 绝大多数飞机地面滑跑起飞和手抛起飞都毫无压力, 也用不着助跑的.

网友:
据我了解,A控和H控都有起飞模式

网友:
你这个得跑多块多远?

网友:
还用跑?推油向前一扔就起来了。

网友:
在3.1018升级说明书里有介绍的,没有写到主说明书里,所以很多用户不清楚。实际上我们一直在用...

1.  新增飞行数据记录功能,主菜单新增飞行记录“Flight  Record”选项,记录飞行时间、
航程、耗电数据以及各项历史最高记录。
“RECENT当前”表示本次飞行记录,“RECORD历史记录”表示总记录。

2.  新增“辅助手抛”功能。该功能可在手抛时辅助控制油门,降低起飞难度。
在CTL菜单里“Launch Assist”选项设置为ON以激活。
切至平衡模式,推油门将不输出油门,OSD显示  “T 油门量大小”以及“Launch”提
示(下图)。  表示等待手抛。
此时手持飞机助跑,速度大于5kmph后,油门开启并自动控制起飞。
注:此功能仅在GPS卫星数大于6时可用。为保险起见,助跑过程中关闭油门摇杆、
飞机低头35度下或者停止助跑将不输出油门。高度大于15m或者距离大于100米以外,
将解除“辅助手抛”,恢复油门控制。

楼主:
谢谢A大的总结性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