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来看看各位前辈

楼主(2014-03-17):
说是价格1.6万关键距离太远

6136的床说是2.2千瓦市电的各位看看值不值

6136的床说是2.2千瓦市电的各位看看值不值

楼主:
价格1。6万值不值?各位前辈

网友A:
听声音看看好不好听,价格也就1.2到1.6W了

网友B:
这种床一万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声音看看好不好听,价格也就1.2到1.6W了

如果是CA6130的床大概多少钱?有没有沈阳出 的CA6130的床?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床一万就好

前辈CA6130的沈阳的床有吗?

网友C:
有C6140A   新的大概4.8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CA6130的沈阳的床有吗?

沈一机没听说过有6130的的床子,6136的就不错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C6140A   新的大概4.8万

新的6140a广东这边好像记得是3.2w,6136~2.7w,好像是这样的,小型2m龙门铣才5w,质量如何就不知道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的6140a广东这边好像记得是3.2w,6136~2.7w,好像是这样的,小型2m龙门铣才5w,质量如何就不知道了,呵 ...

沈阳的你问一下  加工长度750的出厂价应该不低于4.5W

网友E:
2年大连6150,2.2万,

楼主:
引用 网友E:
2年大连6150,2.2万,

大连床干活据说很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沈一机没听说过有6130的的床子,6136的就不错啊

CA6136的机子厂家的配置好像普遍都是3000W的电机,现在有两个方案解决1这个机子因为是二手的老板说是两项220v的2.2千瓦的电机虽然说市电可以用但是会不会动力小的影响干活呀我这里380的三项电不方便,请教如果实在动力小2方案是用3千瓦的小汽油发电机带动应该强一些吧前辈求问。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连床干活据说很烂

再烂的新床也比用旧的好床好,顶多细节差点,基本功能是没问题的,比如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烂的新床也比用旧的好床好,顶多细节差点,基本功能是没问题的,比如精度

您是卖的大连车床的新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