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H型机架,飞的时候老是不定时自旋一点

楼主(2014-03-17):
图片已失效。。

飞个几十秒会有几度自旋,难道是因为H型机架抗扭矩太差?

网友:
还有飞控的问题

网友:
这是什么飞控吖。自己搭建的、?

网友:
不可能啊 我学长的也是h型的

网友: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4个电机水平

网友:
做的挺好的,是不是不太对称导致的

网友:
如果没有地磁传感器这是正常的,惯性器件有漂移。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飞控安装的有点微小的角度偏差

网友:
有可能电机安装的时候,不是水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