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1挂fc40问题

楼主(2014-03-17):
请问一下精灵1挂fc40可以实时连手机观看嘛?有没有延迟或干扰?这个相机是必须连手机么?相机带内存卡么

网友A:
您好,FC40相机自带wifi,可以通过手机APP连接观看画面。相机需要自配内存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FC40相机自带wifi,可以通过手机APP连接观看画面。相机需要自配内存卡。

我是2.4G的遥控器、对实时传输有影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FC40相机自带wifi,可以通过手机APP连接观看画面。相机需要自配内存卡。

我不是fc40的那个套机、我的是精灵1V2控那个

网友:
频段一样,楼主不怕相互干扰影响吗?

网友A:
精灵1 的遥控器是2.4G的,FC40也是使用2.4G的,同时使用会造成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灵1 的遥控器是2.4G的,FC40也是使用2.4G的,同时使用会造成干扰!

有什么解决的办法么

网友A:
只能更换5.8G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更换5.8G遥控器。

会炸鸡么?

网友A:
会出现奇怪的动作,或者不受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出现奇怪的动作,或者不受控。

那 你用WIFI 2.4G可以通过手机APP连接观看画面,然后有人也用同频段遥控控制另外一台机机,对方相互干扰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 你用WIFI 2.4G可以通过手机APP连接观看画面,然后有人也用同频段遥控控制另外一台机机, ...

为什么两台2.4G的飞机就没有干扰?摄像头就有干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两台2.4G的飞机就没有干扰?摄像头就有干扰呢

这问题在问我吗? 这我那知道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两台2.4G的飞机就没有干扰?摄像头就有干扰呢

2台2.4GHz遥控器同时使用,一般来说都是没事的因为FHSS和DSSS技术已经能提供大概几十台遥控器同时在线现象的存在了
同时FC40是使用wifi,而wifi又是使用DSSS技术的
但是精灵标配控是FHSS技术,没有DSSS技术,抗干扰差点,这不是最关键的地方
关键在
你把一个2.4G发射源FC40放在你的遥控器接收机旁边,极有可能会覆盖掉你本来从你的遥控器传送给接收机那微弱的无线电信号。
虽然这不是绝对的,但也不建议同时使用。
但也有用户飞精灵2.4G版本同时开wifi没坠机的例子,但只是个别而已。

网友:
概率比较低吧  FC40我有 延迟有点  距离上没有说的100米 这个主要是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2台2.4GHz遥控器同时使用,一般来说都是没事的因为FHSS和DSSS技术已经能提供大概几十台遥控器同时在线现 ...

明白了、非常感谢、这么详细的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FC40相机自带wifi,可以通过手机APP连接观看画面。相机需要自配内存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