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naza lite那个不知道叫什么模块的供电疑问。

楼主(2014-03-17):
naza lite那个有LED的模块写着可以用2-6s的电池,那么,我把这两根电线和电调的电线并联一起,统一从一个电池供电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求老鸟解释科普。谢谢!

就下面这个东西,看图:

网友:
不会有影响

网友:
就这样啊

网友:
叫 LED 实际上也有BEC功能 给飞控供电~

网友:
好像没影响,我的就是那么用的

网友:
并在分线板上就好

网友:
这个是新出的吗?

网友:
本来就是那样连

网友:
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