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了一个多轴分线板, 感觉挺不错, 拿上来大家看看. 顺便问问有没有人用过?

楼主(2014-03-17):
就是图上这个, 有两个变压输出, 一端是固定12v稳压, 可以给图传用. 另一端3-20v可调. 2A输出.
用在小四轴上应该不错, 大多轴的话恐怕电流太大烧了板子.

网友:
只能支持4S或以上电池

网友:
可靠性最重要

网友:
没见过这东西,学习下

网友:
V3508 蜘蛛30A 1238桨,能用这个么?

网友A:
如果一端是当降压。另一端只是普通的集线板就可以了

网友:
看着很漂亮,我也打算买!

网友:
哟,我也是刚买了个这个板子,买回来发现暂时可以不用了,留着以后用吧

网友:
过孔很多 铜箔面积很大 估计没有什么问题   只不过电压太高了会影响稳压输出的效率  即使是开关型稳压输出 压差太大了效率也低

网友:
据说很坑,

网友B:
如果一边12v,一边5v,板子再精致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一边12v,一边5v,板子再精致点就好了

一边是固定12v, 另一边是3-20v可调. 出厂预设了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