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IY高手,如何拆钉子不伤木材?

楼主(2014-03-17):
现有大量的包装箱,想利用上这些板材。可气的是长钉尖穿透双层后被砸弯了,更不好的是帽面已经深入木 3mm。请教如何拆钉子不伤木材。先多谢!!已经试过从后面撬,结果不是前面的裂开,就是后面的被撕面。

网友:
拔钉机,中央10台科教频道有播过。可以去翻一下资料。以做参考。

网友:
这种不是难事吧,慢点应该可以

网友:
将砸弯了的钉头用起子搞直敲回去,然后由钉帽处拔出,如是进口的包装箱用的都是螺旋钉比较难拔。

网友:
上个清晰图来看看,大家帮你想想办法

网友:
你的木头太薄的话就没救了

网友A:
吸~星~大~法,我教你如何?
磨光弯头,细钉子反向打出去

网友:
用拨钉枪可以。。

楼主:
用电钻把帽打穿,再从中间用一字改锥分开两片木头,打无帽的钉柱,起出来。感觉还行。多谢大家出点子。!!!C:100_8587

网友:
钳子把弯的铁钉尖扳直,然后用钳子夹住钉子,稍用点力,钳子贴近木板,锤子对准钉尖砸,最好用钢筋剪把钉子剪短一些,好砸

网友:
再一个,把钉帽上面的木材铣掉。

网友:
按你所说,应该先夹紧钉尖一侧,向钉帽方向打,让钉帽突出,然后用羊角锤起出。(钉尖侧要先打直)

网友:
又不是紫檀、黄花梨啥的
有必要这么仔细么?
慢慢的捣鼓出来吧

网友:
哈哈哈 又不是檀木

网友:
用钳子把弯的部分剪掉,就可以敲出来了吧?

网友(2019-02-27):
可以用专门的拔钉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