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飞控

楼主(2014-03-17):
想问一下,飞控板里的加速度计是干什么的。没有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A:
没有加速度计四轴不能自稳   因为通过陀螺仪进行积分计算出的角度会一直产生误差  然后误差累积大了之后就不准了

根据加速度计各轴所受的重力可以测出倾斜角度,但是波动比较大,  陀螺仪和加速度计一起互补就能测出比较稳定的角度

网友:
纯理论的东西搞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加速度计四轴不能自稳   因为通过陀螺仪进行积分计算出的角度会一直产生误差  然后误差累积大了之后就 ...

所谓的加速度计并不是测量飞控板的3个方向的加速度的。是这样吗,如果四轴有向前的一个大点的速度,飞控会去修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