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 800翼展 A1天袭者新鲜出炉

楼主(2014-03-17):
FMS的小飞机做工真心不错,细节也很好,没用原装动力,配的2212KV980的电机,20a电调,8*6的浆,3s1200电池不用改电池仓就能放进去,唯一麻烦的就是电机安装费劲,要把机头切开,把电机座取下来重新打孔,再粘回去,副翼是双舵机,平尾居然是两个拉杆,为了把两个拉杆用一个舵机联动,费了不少劲,最后还是用一个轮挡把两个钢丝固定在一起,把一根钢丝剪短,另外一个固定在舵机摇臂上才解决。

网友:
800翼展啊。,,。。要调好才好飞,。。。估计会非常灵活。。。

网友:
楼主这个是epo吗?多少钱的机

楼主:
Fly伟少发表于2014-03-17 18:35:48
楼主这个是epo吗?多少钱的机
是epo的,二手区收的库存机,价格不具参考性

网友:
好看,但是不好飞啊

楼主:
yangwen发表于2014-03-17 23:06:52
好看,但是不好飞啊
飞机小,速度快,不容易看清姿态,其他还好

网友:
这个好飞,我飞过他家的P-40

楼主:
xuzizhao发表于2014-03-18 09:04:46
这个好飞,我飞过他家的P-40
p40我也弄了一个,还没装,你用的什么动力?

网友:
我用的是原装的电机,用的是8寸桨,可以用2212的KV1400电机代用

网友:
好看,高端洋气上档次

网友A:
800翼展的FMS机型,调好了灰常好飞,调不好,每飞必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0翼展的FMS机型,调好了灰常好飞,调不好,每飞必炸

求调试注意事项

网友:
800翼展不到的,尺量一下750左右吧,2212动力过大,必炸,原装电机是有专用底座,电机插进去两边各一个螺丝拧紧的,这机是缺零件的,小机不抗风,要频繁修正,但副翼修正过头又容易炸,降落也是个技术活,小机飞远难看清姿态,呵呵,楼主慢慢享用

楼主:
bxton发表于2014-03-18 20:10:27
800翼展不到的,尺量一下750左右吧,2212动力过大,必炸,原装电机是有专用底座,电机插进去两边各一个螺丝拧紧的,这机是缺零件的,小机不抗风,要频繁修正,但副翼修正过头又容易炸,降落也是个技术活,小机飞远难看清姿态,呵呵,楼主慢慢享用
有挑战才有意思啊,炸机也是一种修行,与施主共勉

网友B:
天晴再飞发表于2014-03-18 20:50:15

有挑战才有意思啊,炸机也是一种修行,与施主共勉
呵呵,不要免了,基本不炸了,这系列机我全的,飞的是109和P47,有架全新P51原盒,被当垃圾卖了,有架喷火首飞上楼,拿不了就没了,后来又补了台绿色的,可惜没迷彩的了,P51再买就买不到了~~谁有新这系列的P51空机我200收,,新手还是加个飞控吧~,,动力建议换2208 kv1100,20A,3S 800,7040桨,听不听随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不要免了,基本不炸了,这系列机我全的,飞的是109和P47,有架全新P51原盒,被当垃圾卖了,有架喷火 ...

没感觉飞控有多大用,舵量调小点儿,起飞慢给油试试看,步行就静态了,静态也挺漂亮的

网友:
说飞控没用,特别小飞机上没用的都是高手

网友C:
是的,菲魔斯的小机都是有点脾气的,不大好起飞,反扭和拉力线比较成问题,需要好好调试。动力搭配得当很重要,原厂动力貌似是7.4V 900mAH左右电池,2208 kV1300~1400的电机,8×9两叶高速桨,还真挺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菲魔斯的小机都是有点脾气的,不大好起飞,反扭和拉力线比较成问题,需要好好调试。动力搭配得当很重 ...

这个A1原厂是三叶浆,貌似是7×5的,小飞机起飞反扭严重是可以预期的

网友(2015-02-03):
楼主还试飞过了?

网友:
确实这么大的飞机还是好飞的,注意点就是了,起飞速度一定要够,慢慢拉杆。

网友:
我也刚进了一个~装好了还没飞。没飞过这么小的飞机。谁飞过给点建议

网友:
原孔位安装的替代电机比较难找,但其实原厂也不算贵了,动力绝对是杠杠的。目测起落架挡板没装啊

网友:
水个贴容易么我啊

网友:
这些老版的FMS 800翼展机,真是需要耐心调校才好飞。但是降落的话每个鸡型都是不同脾气,让人折腾的很蛋疼。这飞机最好飞的状态还是要轻一点才行

网友(2015-11-13):
谁有这飞机的组装说明书 电机的那部分看不清楚

网友:
慢慢调 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