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刚入四轴 想在学校拍一些片子 但是机架和云台的选择很困扰我 求老鸟指引!!

楼主(2014-03-17):
小弟刚入四轴 想在学校拍点片子 但是机架和云台体质很困扰我 求老鸟指引!! 一开始想入飞越的650但是觉得如果入6轴有可能拍摄出的片子更稳 但是想入680有些飞友说680的强度不够 然后我就纠结了 还有云台 我真的不知道该入什么样的云台 我手上有一个卡片机是佳能的ixus210 不知道能不能作图传 真的求各位老鸟指点和指引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选了!  我是学生党 手上有                                                       NAZA  M LITE 朗宇电机4108X 4个 好盈铂金电调30A 4个 飞神电池4S5000毫安的电池 2个 还有3500备用资金  求老鸟指导 拜托了!

网友:
查查你的相机支不支持AV输出,要不就只能买个mini hdmi AV转接板两百多点。飞机稳不稳要调的好,不是单纯看有几轴,大六轴甚至八轴主要是为了大载重(微单)长时飞行,留足足够的的动力冗余。一方面飞得久,二是哪一轴出了问题使飞机能够迫降减少损失而不是直接炸鸡。云台可以买个1000左右的两轴无刷卡片机云台。你手上有的四个电机上14-15寸桨效率也比较高,配650机架,4S5000mah电池,相机、无刷云台起飞重量在3000g左右,飞10到12分没问题,双电池15-20.我的650 4822KV570电机 1455桨带尼康S9300(硬挂、相机215g) 3S2200mah并联最长飞了8分钟,现在起飞重量2500g(无云台) 4S51000mah飞15分钟

网友A:
上小帅家的h4 680吧,fy650是玻碳板所以有些软,卡片机因其成像结构造成的果冻是不太好消除的,当fpv玩玩还行,如果想出能用的片,建议上k哥家的鹰眼加云台套装,才一千出头,用着还是不错的。在卡片机上交过学费,不忍心看着新入坑的魔友重蹈覆辙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小帅家的h4 680吧,fy650是玻碳板所以有些软,卡片机因其成像结构造成的果冻是不太好消除的,当fpv玩玩还 ...

老手对新人真好

网友:
jsjin2996337发表于2014-03-17 22:55:37

老手对新人真好
应该的,失败的总结,成功的分享嘛!

楼主:
K哥? 也是淘宝吗?哥

楼主:
是SK航拍4S?

网友:
引用 楼主:
K哥? 也是淘宝吗?哥

链接消息给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