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铂金V3+2520-1880KV使用咨询--3.18更新好盈官方回复

楼主(2014-03-17):
铂金V3,50A。默认精灵定速,搭配天蝎星2520-1880KV电机。问题如下:
1、使用默认15度进角和24KHzPWM驱动电机(这是从某托那里看来的参数),拆掉大小桨空载,在50油门和0螺距标定转速后,切换IDLE1 70直线油门,转速提高,但是再切换至IDLE2 80-85的直线油门都试过,转速无变化,再切换到50油门,转速降低;另外此参数感觉电机转速较低。
2、更改进角为5度和8KHzPWM驱动电机,重新标定油门,转速明显提高,但是IDLE1切换为IDLE2,油门从70直线变为85直线,转速依然无变化,同1问题。
3、更改定速模式为储存模式,不同油门曲线,转速都有相应变化。

以上问题,求解。因为没时间外场,以上情况都是在家里空载情况下。请不吝赐教,寻求V3和2520最佳搭配。

网友A:
外场试了再说吧,空载一定有影响的,本来转速标定就是要记录电流各种参数
拆了大桨转速电流都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场试了再说吧,空载一定有影响的,本来转速标定就是要记录电流各种参数
拆了大桨转速电流都不一样了

那只有等外场测试了,谢谢

网友:
pwm  32KHZ  这个不要去改变,,这个是电调的PWM   跟电机是没关系的。。。

楼主试下 进角 设置 5度 蝎子的 推荐参数试试。。

网友B:
SZRCclub 中都是用 8~12度, 32K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SZRCclub 中都是用 8~12度, 32KHZ

感谢,你们可是飞了几个月了吧,呵呵。

网友C:
日王,别理深圳帮的,都是些折腾的货
蝎子推荐是5度和8khz
还有定速储存的基本要求应该是0度螺距,大奖装上
yge也是这样要求的,要有负载,这是肯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日王,别理深圳帮的,都是些折腾的货
蝎子推荐是5度和8khz
还有定速储存的基本要求应该是0度螺距 ...

医生V56,改天带桨试试

网友:
一开始使用,先按已经验证过的意见去设置, 深圳帮 人家都是这样飞的,  你的疑问他们开始也一定有, 为何后面改了?

等玩熟了,自己再去折腾。

网友C:
深圳帮很少有专研的货,都是折腾的货,当然深圳帮外籍成员例外,比如我,还有nox
专业点讲 ,安慰剂也有30%的效果,在缺少有效监测手段的前提下,评测都是有浓厚的心理因素的
蝎子的recommend参数就是5度和8khz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深圳帮很少有专研的货,都是折腾的货,当然深圳帮外籍成员例外,比如我,还有nox
专业点讲 ,安慰 ...

偷偷路过一下。

网友:
加入路過行列…

网友:
我也路过一下~

楼主:
Dear Sir,

请按我们推荐的参数进行设置:
即PWM频率设置为32Khz,进角从8度逐步调高 达到满意动力;

若以上办法还是没法获得满意的驱动, 再把PWM降低一级,然后进角重新从8度往上调。

Best Regards!
--------------------------------------------------------
Tech Support of Hobbywing
Hobbywing Technology Co., LTD.
(ISO 9001:2008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Certificated)
www.hobbywing.com

以上为好盈官方回复,供参考

网友:
5° timing is just for Scorpion ESC.If you use another ESC,  just set the recommended timing from the ESC producer

网友:
尽量不要用精灵定速模式,要用存储定速模式,PWM频率最好调到最高32Khz,这可是V3的优点啊。
我觉得V3压根就应该屏蔽掉精灵模式,要用定速必须首次作存储设定,低于32KHZ的频率也屏蔽掉。
用户体验很重要,如果产品设置过于繁琐,势必会让很多新手或懒人得不到最好的体验。

网友:
蝎子说的 5度进角 在他的电调上是这样建议的。其他电调其实并没说5度最合适,所以别走误区了。

网友:
跪求V3用5度进角配2520视频。

网友D:
刚换上的V3电调,同求配合2520的设置参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刚换上的V3电调,同求配合2520的设置参数

我用  32KHZ   12度进角  1400电 低转3D  飞 可以飞 5分半 电机微热,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  32KHZ   12度进角  1400电 低转3D  飞 可以飞 5分半 电机微热,

是2520电机吗

网友:
2520  1880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