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2216 2400KV 和电调的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4-03-17):
3S  2200毫安 格式25C电池,,中特威蓝皮 40A电调,朗宇2216  2400kv 6寸桨3叶 在飞行2分钟左右,会出现电机转速 忽快忽慢不均匀,而且是推加油门没用,飞机在空中勉强能飞,还算安全落地。,,是,电调质量不行? 还是电调A数不够?,,质量不行换个飞腾或者铂金就行,,不知道根本原因在哪里,,
    对了2216  2400KV 电机数据那个飞友精心测试过或者有相关的数据指导一下我把

网友A:
电调保护了换60安电调在飞

楼主:
换40A的铂金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保护了换60安电调在飞

换40A的铂金可以吗

网友:
桨太夸张,过载太严重了,可能设备已经烧了。

网友:
KV2400用6寸三页桨有些勉强  换两页或者小一号的桨试试把!  另外电调可能是因为电流太大保护了,KV2400电机的电流可不小哇···

网友B:
电调散热情况怎么样?机身加适当的对流改善散热,会好很多,我朋友夏天遇到过你这种情况

网友C:
直接换铂金40A,两叶用6寸,3叶6寸要烧鸡。

网友:
2400KV 用6吋3葉槳太大電流,換兩葉5X5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散热情况怎么样?机身加适当的对流改善散热,会好很多,我朋友夏天遇到过你这种情况

也是忽快忽慢吗?转速不均匀 油门增加没任何反应 除非收油门 停转?  40A换60A的铂金电调,,3S 2200电池 25C 满电的情况下,在2分钟电就没有了,,11.4V,,这么吃电?是不是电机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铂金40A,两叶用6寸,3叶6寸要烧鸡。

我那哥们 用60A飞腾   2216  2400KV配 7寸马刀桨什么是事情也没有,,,,连续飞行8分钟10分钟左右,看你用多大油门飞了,,

网友:
浆用错了   水一个

网友:
桨打了,还3叶

楼主:
什么意思啊

网友:
我也有这款电机,我配的6050硬桨,这款电机全油门下电流非常大,你至少可以撑2分钟,我连两分钟都撑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