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MultiWii SE v2.5 飞控gps模式侧飘,请教各位什么原 ...
MWC MultiWii SE v2.5 飞控gps模式侧飘,请教各位什么原因

楼主(2014-03-17):
CRIUS MWC MultiWii SE v2.5 飞控板+I2C导航版+6没的GPS,机架用的个550轴距的铝合金机架,先说下调试,刷的2.3的固件,设置好后第一次飞抖得厉害差点炸机,把低通滤波器频率由推荐的42HZ改为5HZ,自稳模式稳飞但切换GPS模式飞机立马抖动然后向一边***漂移,实了几次都是一样,请教各位老鸟,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自己顶一顶,没有用MWC的高手帮我看看吗,啥原因,感谢感谢!!!!

楼主:
呵呵,自己搞定了,原来是GPS协议设错了,改过来就OK了!!!

网友A:
楼主!你有改的mwc2.3的固件吗!能给我发一份吗?qq614067347

网友B:
我也用这个飞控给我一份可以吗,谢谢。

网友C:
您好!我是大三学生,自己买了一块MWC MultiWii SE v2.5的板子,但是总是侧倾,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以指教一下吗??而且PID参数设置后,总是对角电机参数相对衰减增加!求帮助!!

网友C:
您好!我是大三学生,自己买了一块MWC MultiWii SE v2.5的板子,但是总是侧倾,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以指教一下吗??而且PID参数设置后,总是对角电机参数相对衰减增加!求帮助

楼主:
陀螺仪低通滤波调大了,改小点

网友D(2014-06-20):
你好~~我用的也是CRIUS MWC MultiWii SE v2.5 飞控板+I2C导航版+6没的GPS,可收不到星 是不是刚买回的导航板要刷固件才能用?

网友E:
我的还没有完全调好,没有发言权

网友F:
请问原来的协议是什么?后来改对的又是什么

网友G:
引用 楼主:
陀螺仪低通滤波调大了,改小点
请教下 滤波在哪里调

网友H:
能教一下我吗?我也是这个飞控!我的QQ:1263365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