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火花线切割机为什么要做这么重

楼主(2014-03-17):
我对电火花 线切割机是一窍不通 所以想问问
车床 铣床 因为要靠机械力量切割工件 所以自身很结实 用料多 所以重 但也有小的
线切割机床用的是电腐蚀切割工件 不需要靠机械力 为什么要做这么重 为什么不能做出小型的 几十斤 几百斤的机器?????
一直困扰我想不通!!!!!!!!

网友A:
估计是为了考虑精度吧,本身不重也没法固定比较重的器件吧

网友B:
太小了 机器就变形了 哪里还有精度

网友C:
電火花或線切割機沒錯不用負擔切削,但不代表不需要靠機械力量運作,工作台移動、電蝕的銅公和動作頭、運絲糸統、電介液、浸缸循環和過濾器,這些加起來就很重。
還有電火花或線切割已是精加工階段,對機械精度比鑽銑要求更高,所以沒太多減重可能。

网友D:
行程,结构,尺寸,体积,材料等基本已经决定了它的重量---肋板厚度不可能无限制减少,并不一定是它需要这个重量.
当然机器一定程度上没有重量也就没有强度

网友E:
结构决定一切

网友F:
还是重的好啊,加工大模板一块就是500KG,机架轻了,被压就变形了。

网友G:
快走丝,丝筒转的欢还不停正反转加减速,重了震动小,还有个就是工件负重问题。工业线切割的导轨用的很节约,但丝杠都很粗还是磨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