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新少漂亮机机想请教高手高手高高手。。。

楼主(2014-03-17):
请教一下 伟力这控能调通道吗?本人手怪,喜欢用相反的升降舵。目测这控没调相反通道的。请教高手,万分感激

网友:
控电位器线反接,或者飞机舵机反装

网友:
拆了,线接过,就可以了

网友:
你这个飞机好飞不  我关注他很久了

网友:
换控不就解决了,

网友:
最近我也在关注这机机,出去玩好携带,这种小电池我飞MINI CP一大堆,请问楼主这机飞行手感怎样?好飞不?  控的问题好解决,把控拆开电位器的线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
遥控器可能不好换,电位器应该是一体的并且整体焊在电路板上的。拆下飞机机翼看看舵机摇臂能不能转180度。

网友:
反装舵机最简单

网友:
支持。正确。。。最简单。

网友:
玩具机,便宜耐炸,练手感估计不行。

网友:
还是舵机反装吧。不知道你懂不懂舵机,改线别烧了舵机

网友:
又发现一个反手奇葩。

网友:
你以后飞3d会很痛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