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博森 碳刷 直驱 7.4V 迷你四轴 成功了

楼主(2014-03-17):
8520空心杯电机很贵,即使是厂家订做也差不了多少,N30,130,180,370碳刷电机,价格便宜,寿命长,动力大,但是没有厂家用这些电机做直驱的四轴,都用无刷的,价格更贵。准备把哈博森主板上4个驱动信号引出来,用7413场效应管来驱动,支持3.7伏, 7.4伏, 11.1伏电池,每个电机最大12A电流

网友:
电子不大懂,大电流会烧控制板么?

网友A:
估计不行。。我拿385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行。。我拿385试过。。。

为什么不行?你当时怎么试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行?你当时怎么试的?

强磁电机启动要1.5v。而在平稳飞行时,飞控给mos管的pwm信号占空比最大50%。1s电压根本飞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磁电机启动要1.5v。而在平稳飞行时,飞控给mos管的pwm信号占空比最大50%。1s电压根本飞不了。。。。。
...

这个和使用的电机有关,一般是7.4V使用的,也有3.7V使用的N30,例如F48的主电机,设计的电路是支持3.7 - 11.1的

电路板已经在打样了

网友B(2014-04-23):
P+ p- 是要用1s 3.7v给哈博森供电吧?  如果用2s或3s锂电,从中分一个头来用,会不会造成电池放电不平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P+ p- 是要用1s 3.7v给哈博森供电吧?  如果用2s或3s锂电,从中分一个头来用,会不会造成电池放电不平衡啊?

会有点不平衡,供电的这节最快没电,闪灯就不要继续飞了

网友:
  关注 魔友  后续 行动

网友C:
哈博森板的四个驱动信号在那里?
是不是就是四个马达的正极接g1,g2,g3,g4
那负极要接吗?

网友D:
很強 , 期待作品
每个电机最大12A电流 , 那麼機身是否要加大一點到200級左右 ? 像蝴蝶機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博森板的四个驱动信号在那里?
是不是就是四个马达的正极接g1,g2,g3,g4
那负极要接吗?

具体信息在这个帖子里,PCB,接线图,3D打印模型文件都有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3198&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強 , 期待作品
每个电机最大12A电流 , 那麼機身是否要加大一點到200級左右 ? 像蝴蝶機一樣

在这里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3198&extra=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和使用的电机有关,一般是7.4V使用的,也有3.7V使用的N30,例如F48的主电机,设计的电路是支持3.7 -  ...

弱弱问下,请问这个电路能不能直接接到接收机,当有刷电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弱弱问下,请问这个电路能不能直接接到接收机,当有刷电调用?

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