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请教天七设置问题。

楼主(2014-03-17):
如何设置天地飞七的辅助通道?

网友A:
一直用四通的帮顶

网友B:
菜单没有吗?没用过

网友:
说明没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用四通的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菜单没有吗?没用过

没有呢

网友C:
我的是天8的,起落架是第5通道,襟翼是6,可以指定到某个开关,不知道天7的是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天8的,起落架是第5通道,襟翼是6,可以指定到某个开关,不知道天7的是不是这样。

天八天九都可以调,就是不知道天七怎么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