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猛推油门,甩尾

楼主(2014-03-17):
如题,控是服他爸14SG,怎么设置,估计是油门和尾舵的混控没有设置

网友:
现在的电子设备都不需要油门尾舵混控了。。检查下你的电子设备吧

网友:
跟我一样

网友:
多大的机机

楼主:
亚拓500DFC  用的是原装的525锁尾舵机

楼主:
你解决了吗

楼主:
由于打方向舵尾巴回抽,现在已经把3GX的延迟量调到最大了 ,回抽问题解决了

楼主:
最直接的解决方法可能就是换高速一点的锁尾舵了,

网友A:
尾桨没力,换个大点的试试  呵呵

网友B:
我三天前刚解决了这个问题,很简单的,检查你的尾巴行程肯定没有到最里面,行程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桨没力,换个大点的试试  呵呵

有道理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三天前刚解决了这个问题,很简单的,检查你的尾巴行程肯定没有到最里面,行程不够

可能有道理  不过和尾巴润滑度陀螺仪的感度有关系吗

网友C:
如果你确定你的电子设备,陀螺调整没问题,剩下可能:a.油门和螺距不匹配,如果3的状态下猛推油门不甩尾,说明是这问题。b,就是楼上说的,尾巴行程不够。

网友D:
转速太低吧,3D甩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速太低吧,3D甩尾吗

正常飞,3d没有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确定你的电子设备,陀螺调整没问题,剩下可能:a.油门和螺距不匹配,如果3的状态下猛推油门不甩尾,说 ...

是不是螺距和油门曲线不匹配,和3GX感度有没有关系呢

网友E:
甩尾和尾巴的顺滑度,行程,感度,尾桨大小,转速,油门与螺距搭配都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螺距和油门曲线不匹配,和3GX感度有没有关系呢

如果悬停状态锁尾很好,能说明和感度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甩尾和尾巴的顺滑度,行程,感度,尾桨大小,转速,油门与螺距搭配都有关系。

可以肯定就是转速的问题,在猛推油门的瞬间,大桨螺距上去了扭力倍增可是转速下来了,当然尾桨的推力不够了。解决的方法应该是换高速一点的尾舵润滑传动轴或者增加陀螺仪的指挥速度,尾巴是个统筹考虑的地方路线是从易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