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65cmO艇,初次下水。(已上图)

楼主(2014-03-17):
风比较大,全油门时,垂直于风向跑船左右摇晃比较厉害;想请专业人士简单看看这船目前速度在什么范围?除了将3S换成4S提速外,还有没有其他方式能够提速?先上视频,争取这两天上点细节图。
配置:轴自制,3S 5200电池,豹子2860 4级3400kv电机,125A电调,1.5cm螺距、37.5直径cnc浆。全油门跑下来电机和电调都感觉不到温度,就电池有点热。是不是还可以用更大的浆?

http://www.tudou.com/v/tCeB6enP5z4/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这是4S的电池安装好后的效果。
做了个防翻仓,不过貌似这船太宽,竟然翻不过来,估计还得做副仓,不过做副仓的话舵机和接收又得换地方,暂时还不想动;唯一欣慰的就是翻了后螺旋桨在水里了,可以跑回来。
吸水舵安装在左边,是因为当时开孔的时候轴往右偏了0.5个毫米,理论上讲直线时会右偏,所以装左边了。
过两天上4S的视频,前两天跑了一下,感觉不错,很稳,速度貌似也提高了些。

对了,关于上面那个视频左右摇摆的问题,发现是吸水舵固定的那个有点弯曲(估计车上运输弯的?),校直后就好了。

轴是自己做的,总长41cm,出轴7cm。

网友:
新手支持新手

网友A:
船貌似很趴水哦     左右貌似摇的很厉害    我也是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船貌似很趴水哦     左右貌似摇的很厉害    我也是新手

左右晃和风浪有关,在平静的湖面上就没有这现象,不知道能不能调整?

网友:
我也新手,帮顶...

楼主:
看我贴的怎么都是“新手”! 不给点意见呢?

网友B:
我也是新手。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新手。不错。

大师级新手来了,不能不指点一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新手。不错。

虾哥你还新手  我那我们岂不是为受精的蛋 了

网友:
看看船底是否平整,3400可以跑4S 不过电调可能受不了。速度估计在60-70之间 距离太近 不好看

楼主:
d1inghui发表于2014-03-18 15:35:45
看看船底是否平整,3400可以跑4S 不过电调可能受不了。速度估计在60-70之间 距离太近 不好看
第一次装船,能有这个速度,我还是很满意了,谢谢!

网友:
跑得很好了,加油!

网友:
不错不错,慢慢折腾

网友:
慢慢烧钱吧

网友:
顶一个,没图啊

网友:
新手帮顶 我来学习了

楼主:
AIbluecapf发表于2014-04-01 18:46:49
顶一个,没图啊
最近在改4s,很快上图

网友:
新手路过看了一眼。没新进展。继续上路。

网友:
新手跟上 学习了

网友C:
重了,你换3s,换kv4800的电机。

网友(2014-05-22):
摄像太烂。

网友B:
最近也帮模友装了个这样的O。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zIxNzc2NTcy==.html

网友:
半浸槳船用偏右軸沒問題,使船行更直: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1718

但如果你是硬軸電機在正中,即軸偏右電機正中,那你的軸是右偏及斜偏,航線可能會偏右,硬軸需要電機及軸同偏右,沒需要為此把舵裝在左邊。

有些人裝軸偏右斜向左,但偏右斜向右應該不太好: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5786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了,你换3s,换kv4800的电机。

3s  kv4800?这得多少转数……

网友:
偶是初哥呵呵

网友(2014-07-31):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帮模友装了个这样的O。

虾哥这船什么配置?

网友:
楼主你配了多少钱不加控   我也想配条  你QQ多少啊  加个好友到你那学点  我QQ592594493

网友:
你没装水刀

网友:
楼主我们+个好友 我也想装条船一起探讨  我QQ592594493  要不把不QQ给我好了 我加你

网友:
左边留个口是干嘛呢

网友:
这速度,刚刚的

网友:
问一下,轴是用什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