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技术进来,精灵2的云台返修后为何狗3录制的视频出现严重水波纹?

楼主(2014-03-17):
前几天,图传怎么都有水波纹,以及偶尔歪脖。

决定返厂云台,很快收到了修好的云台,我注意看了是写的重新调校。

然后实验发现图传的水波纹有所改善,但还是存在,想算了,懒得来回折腾。

今天天气不错,外出踏青。

录制回来的视频发现,录制好的视频有很严重的水波纹了,尤其迎着阳光,很宽的波纹闪动。

如果云台俯视角度则改善很多,一旦水平前进则明显水波,无法接受。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我以前在室内录制的视屏本身是没有波纹的,怎么云台返修后反而出现视频有水波纹?

晕死,我还情愿只是图传监看的时候有水波,可录制的视频有水波怎么接受?

楼主:
我发一段视频,整理下

网友:
看来还的继续调校

网友:
如果在室内有波纹那就是有问题 如果迎着太阳的话  因为螺旋桨挡住太阳光 会在画面上留下频闪 这是正常的

网友:
图传传回来的画面有水波纹那是干扰,很难完全杜绝,反正图传的那个画面也只是凑合一下,够不上欣赏的标准,那就算了吧~

至于在室外拍摄如果在实际录下来的画面有水波纹很有可能是太阳、螺旋桨、镜头三者之间的角度形成的,在某些角度下螺旋桨虽然没有直接入镜但是由于角度原因它所产生的影子的范围会比自身大很多,这时候就有可能阴影投射到镜头上面去,就产生了波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一段视频,整理下

试试减少机体震动。看看桨平衡。然后做好云台减震。应该会有改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