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电机如何像步进电机达到精确定位??

楼主(2014-03-17):
因为步进电机扭力不够用,所以换减速电机(180W)但小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实现减速电机同步进电机一样,达到精确定位的效果,请指教。

网友A:
貌似不行,,原理都不同。。。减速电机貌似就是个普通电机加了减速箱。。。。低转速的可以通过控制通电时间来粗略定位。。

你步进力矩不够,,换大号的就行了啊。。。或者同步轮减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不行,,原理都不同。。。减速电机貌似就是个普通电机加了减速箱。。。。低转速的可以通过控制通电时间 ...

谢谢你的指导。
我在网上查,减速电机 带编码器的,是否可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指导。
我在网上查,减速电机 带编码器的,是否可行??

对这个没仔细研究过。。

貌似这类东西即便有编码器,也只是监控转速,,而不是精确定位。。。。类似普通数控车床的床头箱编码器那样,,只知道0点,无法给你确定其他的位置。。

再者,,编码器也得驱动或者系统支持才行,,貌似你这样弄,成本远远超过了直接升级步进。。。

网友:
减速电机接上步进电机就可以达到精确定位

也有现成的商品——减速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这个没仔细研究过。。

貌似这类东西即便有编码器,也只是监控转速,,而不是精确定位。。。。类似普 ...

是单片机控制的。。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单片机控制的。。是否可行。。

对这个不懂。。。。

不过个人觉得,,如果成熟的话,,,那为什么大家都用伺服和步进呢?

网友:
改装电机,把电机换成步进的转子和定子 或者按你的方式改造,最后捶胸顿足不如直接上个步进电机了

网友:
伺服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
交流电机加上编码器,基本上就可以当作一个伺服电机来看了,自己有能力做驱动器的话,毫无疑问可以做到精确定位(但是减速箱的齿隙误差没办法),如果自己做不了驱动,可以找个功率接近的伺服驱动来试试,需要根据你的电机和编码器仔细调整参数

网友(2014-05-15):
斯蒂芬速度发生的

网友:
减速机+电机+编码器  用PID算法控制是可以实现伺服控制的,控制方式PWM双脉冲(方向+速度)。
你也可以直接用步进电机+减速器 ,步进电机的控制性能比直流电机要好。控制方式同样可以用双脉冲。
减速电机实现的是闭环控制,步进电机实现的是开环控制。看你的需求了~

网友:
完全可以  DVD光头用的就是普通有刷电机  只要软硬件达到要求  就可以      自己DIY的话有一定难度

网友:
步进电机加皮带减速  可以加大扭矩哦  只是运行速度会慢一点    用普通的减速电机还会有回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