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DJI精灵一代问题~~

楼主(2014-03-17):
我看了数据,DJI精灵一代原装遥控器是5.8G的,而原装摄像头FC40图传用的是WIFI,也就是2.4G的,现在市面上一般的遥控器多是2.4G的。我想在我的F450机架上挂精灵一代的FC40摄像头,但担心遥控器的频率和摄像头的频率重叠(都是2.4G)产生干扰,请问有没有哪位过来人单独用过FC40做FPV的?效果如何?

楼主:
求高手指点迷津啊~~~~顶一下~

网友:
2.4G只是指一个大概频段,并不是说就是2.400Ghz,2.4G泛指一切频率在2.405-2.485Ghz之内的信号,也就是说2.4G的设备是可以共同存在的,可以通过跳频来避免干扰,不然的话两个路由器放在一起岂不是没法用了……
2.4G的遥控器和2.4G的图传我也试过一起用,感觉没什么干扰,跟独立使用区别不大
不过航模这个东西还是小心谨慎为好,因为理论毕竟是理论,理论没干扰不代表实际没干扰,万一刚好跳到一个完全相同的频率上也不是没可能,所以如果LZ想用2.4G图传的话建议用433Mhz或者5.8G的控小心驶得万年船

网友:
精灵1的遥控是5.8g吗?我不知道啊,如果是那模友怎么用t8fg对频成功的,我一直认为精灵1是2.4g的,难道我错了?

2.4g图传和控有干扰,我试过和天6使用,那个雪花够漂亮了。
我用的是2.4微型无线摄像头自带电池,不用共用动力电,试过先图传通电,再控通电,也试过先控通电再图传通电,一样没有用。

楼主:
199sw5332发表于2014-03-17 21:25:44
2.4G只是指一个大概频段,并不是说就是2.400Ghz,2.4G泛指一切频率在2.405-2.485Ghz之内的信号,也就是说2.4G的设备是可以共同存在的,可以通过跳频来避免干扰,不然的话两个路由器放在一起岂不是没法用了……
2.4G的遥控器和2.4G的图传我也试过一起用,感觉没什么干扰,跟独立使用区别不大
不过航模这个东西还是小心谨慎为好,因为理论毕竟是理论,理论没干扰不代表实际没干扰,万一刚好跳到一个完全相同的频率上也不是没可能,所以如果LZ想用2.4G图传的话建议用433Mhz或者5.8G的控小心驶得万年船
谢谢你的回答!我看上fc40摄像头是因为可以wifi到手机上省了一套图传显示器的钱,目前资金比较紧张所以需要慎重点考虑

楼主:
dsplove发表于2014-03-17 21:36:59

精灵1的遥控是5.8g吗?我不知道啊,如果是那模友怎么用t8fg对频成功的,我一直认为精灵1是2.4g的,难道我错了?

2.4g图传和控有干扰,我试过和天6使用,那个雪花够漂亮了。
我用的是2.4微型无线摄像头自带电池,不用共用动力电,试过先图传通电,再控通电,也试过先控通电再图传通电,一样没有用。
老版精灵一代不带摄像头的,当时遥控器用的是2.4g,后来新版的带fc40摄像头的遥控器就改5.8g了,好像也是为了把频率让出来给摄像头了...你这么一说fc40和普通遥控器还不能通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版精灵一代不带摄像头的,当时遥控器用的是2.4g,后来新版的带fc40摄像头的遥控器就改5.8g了,好像也是 ...

,帮你归类下吧

dji phantom1老款 2.4g控 已经停产

dji phantom1 v2 8寸自紧 新款  2.4g控

dji phantom2 vision 会飞的蛋蛋  5.8g控

dji phantom2  9寸自紧  2.4g控

dji phantom fc40 5.8g控

只要是自带摄像的,都是5.8的控,目前来说!!

楼主:
这几个精灵的摄像头都是用wifi的么?那不就跟2.4的遥控器干扰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