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叫大疆技术支持!精灵2给图传供电的两根线短路了,请 ...
呼叫大疆技术支持!精灵2给图传供电的两根线短路了,请求返厂!

楼主(2014-03-17):
只看大图
给
图传
供电的两根线可能是碰在一起了,导致短路,主板上一个小的原件烧糊了,不过倒是不影响正常飞,就是无法给图传供电了,请求返厂!怎么返厂啊?地址多少?

网友A:
烧糊的那个是自恢复保险,连个焊点连起来就好了

楼主:
从电源那儿接出两根线给图传供电了,一切正常,懒得返厂了

网友B:
我的情况与你的一样,问了技术说是为了防止安全隐患,还是返厂检修,检查结果说两电机声音也不正常,换了电机换了主板,收了500多元修理费

网友C(2014-12-09):
请问是不是 精灵2V 中心板CAM 插口上面的旁边的一个小元件?我的也是烧了。请问楼主最后是不是直接焊接后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