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000电池测试

楼主(2014-03-17):
        我已经测试完毕,S1000+5D云台+5D3相机+两块10000毫安格氏并联可以安全飞行8分钟(IOSD显示21.6V),返航后还可悬停4分钟之后BB响才开始3.6V报警,这时IOSD显示电压只有21.1V,和BB响相差0.5V,(飞S800时就没有这种现象,IOSD和BB响的电压很统一),再过一分钟左右飞行器马上就开始下降,发现就像大疆官网说的那样,油门推到90%以上才可以悬停或爬升。这说明电池已到极限。待降落电池稳定后测得电池回压到22.7V.
        测试结论:1.两块10000毫安格氏25C并联可以飞行12分钟,有效工作时间8分钟,返航时间4分钟。
                            2.我手上虽然没有15000毫安15C的电池,但我估计飞行时间和效果肯定不如两块10000毫安25C并联。
                            3.虽然总重量已达到10.4公斤,但是飞行器动作敏捷,可控性很好。
        注意事项:1.飞S1000不能像飞S800那样听到BB响3.6报警才返航,那就晚了!
                            2.要时刻注意IOSD的电压,一到21.6V就要准备返航了。

网友A:
够短的啊 看来折叠桨效率不高
同样负载tmotor桨和4010 2w电池轻松18分钟

网友:
感谢电池测试报告啊。。。我现在也是苦恼着用什么电池呢,。。

网友:
21.6V你才回来啊?恐怖,这要是5-600米你就等着摔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够短的啊 看来折叠桨效率不高
同样负载tmotor桨和4010 2w电池轻松18分钟

楼主机器 10.4公斤,你的也这个重量么?tm的东西 仅仅是质量好,效率这个东西 仅仅是个位数的百分比浮动,8-18分钟的效率误差  绝对跟电机 桨本身没关系

网友C:
电池的导线以及连接器的内阻不可忽视。
50安的电流在0.02欧的内阻上的压降就有1v了。所以多增加一个连接器,有可能损失掉很多电压。
S1000悬停电流有70多安。如果你用xt60/90转S1000上面的AS150接口,那线上损失的电压会比较多。

看飞行时间不能只看电压的,你试着把低压保护关掉,在柔软的草地上半米高的地方把电池飞到光,看看能飞多久。

调低压保护的电压值要细致的调,按时间比较准确,假如你的电池最多能飞18分钟,那你飞到15分钟的时候记录一下osd的电压,飞17分钟的时候记录一下电压,这两个电压作为低压保护的值应该比较准了。

网友:
wangzhengtatata发表于2014-03-18 12:54:44

楼主机器 10.4公斤,你的也这个重量么?tm的东西 仅仅是质量好,效率这个东西 仅仅是个位数的百分比浮动,8-18分钟的效率误差  绝对跟电机 桨本身没关系
带5d3 9kg的样子,桨效率差别挺大的,要不dji怎么不继续用evo的桨呢,dji的折叠机构肯定会牺牲重量和效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机器 10.4公斤,你的也这个重量么?tm的东西 仅仅是质量好,效率这个东西 仅仅是个位数的百分比浮动 ...

T-motor的桨可以提高一倍的,至少50%我笑而不语,你知道50%是啥概念么? 就是能量都不守恒了,效率大于100%了。 T-motor也就外观工艺不错,宣传会吹,数据掺水不打草稿的,上次两种电机闹笑话,同样的TM碳桨,同样转速下贵的U系列电机的拉力比N系列的大,被抓了现行,现在不不知道有没有把数据改回来。大名鼎鼎的2214口口声声要替代精灵的动力,结果我周围有人买回来测试,TM2214配TM9寸碳桨,整体效率还不如精灵的好,你妈那价格可是差了三四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T-motor的桨可以提高一倍的,至少50%我笑而不语,你知道50%是啥概念么? 就是能量都不守恒了,效率大于10 ...

所以说寄希望于tm来提升性能的 完全不靠谱,用tm仅限于减少不必要的电机质量导致的故障,但是目前的价格,在整个使用期内其实并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D:
T-motor的桨可以提高一倍的,至少50%我笑而不语,你知道50%是啥概念么? 就是能量都不守恒了,效率大于10 ...

另外在效率方面 axi才是典范,那效率真心没话说了,4s 10ah电池  axi某型号电机 t810架子 8kg起飞 1365桨   续航竟然 10分钟,亲眼所见 太5iMX 我爱模型不可思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的导线以及连接器的内阻不可忽视。
50安的电流在0.02欧的内阻上的压降就有1v了。所以多增加一个连接器 ...

好的,我试一试。

网友:
还是求稳,早点回来为秒, 要细水长流.

网友:
感谢电池测试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