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越狗云台 接线方式询问

楼主(2014-03-17):
最近购入了个飞越 狗台   与接收机连接 不会连  请高手帮帮忙 告知下   云台带了个 1分3线   (也就是1有3跟线            1头3个头 每个头1跟线)  天地飞的接收机器 与飞控共接收 只想实现俯仰   是否是3个头接 云台板子上的第一排  令一头接接收机

网友:
我只接了一根俯仰的   控制和横滚没用,接收机上只有一个插口了,再接根--就OK

网友A:
呵呵哥们 我也跟你一个问题  我研究明白了,这样   电路板有横向三行插口   只用一根线   ,白色信号线在杜邦头中间的这头 插云台电路板CTR也就是第一排 ,另一端插接收机AUX4或者AUX5  然后遥控输出在4或5通道  就可以控制了 有问题可以问我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8692&extra=page%3D1我的帖子  电路板图 看看跟你一样不

网友:
白色信号线接到T,黑色负极线接到第三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哥们 我也跟你一个问题  我研究明白了,这样   电路板有横向三行插口   只用一根线   ,白色信号线 ...

模式通道可以不接吗 直接府仰和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哥们 我也跟你一个问题  我研究明白了,这样   电路板有横向三行插口   只用一根线   ,白色信号线 ...

直接t 和–    和接受机的信号和–接 只实现府仰  行吗 还是需要接c  t–也就是把模式通道接上实现府仰

网友A:
lijian50857761发表于2014-03-18 14:49:59

直接t 和–    和接受机的信号和–接 只实现府仰  行吗 还是需要接c  t–也就是把模式通道接上实现府仰
咱俩云台一样吗?我是只有一根白色信号线,插在ctr插口上,另一头在接收机aux4插,可以控制俯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咱俩云台一样吗?我是只有一根白色信号线,插在ctr插口上,另一头在接收机aux4插,可以控制俯仰
来自安卓 ...

已经OK了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