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厂家请进:亚拓550E Pro版本问题

楼主(2014-03-17):
有意亚拓550,这几天在研究
看到亚拓550E Pro DFC盒子上有几种型号:RH55E06XW、RH55E07XW、RH55E08XT各是什么意思?飞机配置上有什么区别?
另外550最适合多大的电池与C数,我看到介绍是2600-5200,我想知道的是电池大小与飞行性能最佳均衡的电池配置。
谢谢!

网友A:
RH55E06XW 这个型号是全套的
RH55E07XW 这个是不带3GX的
RH55E08XT 这个是新春送电池的
550的话,推荐使用5200毫安40-65C电池《目前最高C数吧?》重心刚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RH55E06XW 这个型号是全套的
RH55E07XW 这个是不带3GX的
RH55E08XT 这个是新春送电池的

非常感谢您的答复!现在明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H55E06XW 这个型号是全套的
RH55E07XW 这个是不带3GX的
RH55E08XT 这个是新春送电池的

高手 正解

网友:
新手对一串字母很茫然.

网友B:
需要这么大的电流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需要这么大的电流吗

悬停航线,就是30C的5200MAH都没有问题,如果要3D飞行最好使用大C数放电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悬停航线,就是30C的5200MAH都没有问题,如果要3D飞行最好使用大C数放电电池

凤凰90安的电调摆在那里了,最大瞬间电流不超过120安。4000ma以上的电池只要30C就够了。其实普通3D飞行25C就够了。

楼主:
25C应该不够,估计最保守也要35C,关键是没有哪家能做到一点不虚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RH55E06XW 这个型号是全套的
RH55E07XW 这个是不带3GX的
RH55E08XT 这个是新春送电池的

这都知道,太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都知道,太牛了

今天天气很不错,去试下550定速飞行

网友(2014-07-14):
非常感谢您的答复!现在明了了

网友:
楼主搞这么清楚是想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