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你的普通显示器能沐浴在阳光下。。。。(19楼更新效果图)

楼主(2014-03-17):
FPV时,显示器的亮度是一大重要指标,亮度不够时,在外场只能加装遮光罩。

显示器的亮度是由屏的光源决定的,光源的亮度低,显示的亮度自然就不会高。普通的显示器都是LCD做为光源的。而LED的亮度就比LCD要高得我,并且寿命与能耗都要好得多。

为了在外场减少设备的繁琐,我决定将显示器改成LED的。

拆显示器,过程略。

取出显示屏,背面的两条线就是原屏LCD光源的线,是需要插在升压板上才能工作的。

现在开始将屏来一次大解体,顺便学习一下液晶屏的结构是怎么样的。

现在看到的电路板上是显示屏的关键部分,一定要小心,否则显示器就OVER了。

将外面的铁壳拆掉,将电源线小心的取下。

将这块黑色的塑胶外框拆下来,才发现,屏原来只是一块5mm厚的玻璃片,那些电路板就是这个玻璃片上的,这才是真正的屏。掀开屏后,下面是好多层的偏光片之类的薄膜片。

偏光片下面是一层厚厚的玻璃(真正的玻璃),液晶屏只占整块显示屏的1/5厚度。现在玻璃边的金属条,就是LCD光源了。显示器的亮度就是是由这一根小灯管所决定的。

下面是改装的主角上场了

这是改两台显示器所需要的材料。一台显示需要一块升压板,以及两根LED灯带。

对比一下拆出来的LCD灯管,(其实就是一根细小的日光灯管),但亮度与LED灯带就没法比较了。

LED灯带已经更换完毕,反方向将屏重新组装起来,整个过程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再看一眼细细的灯管

安装完毕,显示屏又恢复原样了。

大概试了下,亮度确实比之前好多了,改天再到外场真实体验一下,终于能让显示器直接沐浴在阳光下了。

网友A:
牛人,问你下,我们公司工控电脑上显示器的灯管为什么老是坏?这个月一台机器换了4个显示器了,症状是黑之前一会亮一会灭,然后拿手电照屏幕有字,说明液晶部分是好的,只是灯管部分的问题

网友:
帮顶 期待户外阳光下视频

网友:
牛啊,楼主工科的吧,学习了!

网友:
活了这么多年都还没拆过液晶屏呢。

网友B:
期待户外阳光下视频

网友C:
兔哥解封了?

网友:
累不累?!直接上LED光源屏啦,这样换光源,颜色会偏
而且在烈日下,LED光源屏也一样不给力。

网友:
这种屏多办是十多或者20多的大屏 不是fpv常用的小屏 小屏没见过用灯管的 也换不进灯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人,问你下,我们公司工控电脑上显示器的灯管为什么老是坏?这个月一台机器换了4个显示器了,症状是黑之 ...

应该是背光部分问题。按理说这个很少有坏,与质量和使用环境有很大关系。

网友:
楼主显示器 是IPS屏吗

楼主:
谢谢,还有朋友记得我呀

网友:
同样没有拆过显示器的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人,问你下,我们公司工控电脑上显示器的灯管为什么老是坏?这个月一台机器换了4个显示器了,症状是黑之 ...

是不是灯板的高压板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人,问你下,我们公司工控电脑上显示器的灯管为什么老是坏?这个月一台机器换了4个显示器了,症状是黑之 ...

灯管老化了。

网友:
我也改了个LED的显示屏 不过我不是加的灯条 我是加的灯管  效果非常好 在阳光小 不用遮光罩都可以很亮  改天也发个帖子

楼主:
阳光下的效果图来了。

用的是改了LED的笔记本显示器。

笔记本的亮度应该不如普通液晶显示器,因为笔记本的屏只有一根灯管,普通的是两条灯管。

我在办公室,现在正好太阳照进窗台了。看看在阳光下的显示效果

这是用手机拍的照片,实际效果比拍出来的要好得多。

为了显示一下对比,再将笔记本电脑放到同样位置试试。实际靠近点也能看清屏幕,但拍出来就看不到了。

看到区别了吧。相信如果换1楼里的这台显示器,效果会更好。

再将显示器放到窗外看看,现在阳光不是直射到屏幕上的。

改了LED光源的笔记本屏的效果汇报就是这样了。下次再试一下1楼那台显示器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户外阳光下视频

19楼的效果你满意吗?我已经很满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