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O1一般选用几克重量的 拉力几公斤的舵机

楼主(2014-03-17):
MONO1一般选用几克重量的 拉力几公斤的舵机

网友A:
要这么大的吗?有型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这么大的吗?有型号吗?

看论坛上17克金属舵用的挺多。

网友:
我是新手,建议去X宝搜一下成品船,问问店主什么舵机

网友:
我看不少人用的都是17克舵机
不过我装的时候手头有个闲置的995,装的也挺好
反正一般情况下拉拉风也没问题

网友:
比赛或群斗就用100多元的6公斤拉力的。平时跑跑就17克金属齿就可以。(我是新手)

网友:
我买的这款舵机 金属舵机 4.6KG拉力 跑MONO2都可以 舵机的好坏直接影响着船的转弯姿态 还有反应。

网友:
现在舵机品质都不错了。

网友B:
为啥盛辉995,那么大的拉力,却只有30多块钱???质量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盛辉995,那么大的拉力,却只有30多块钱???质量问题吗?

大货车不一定比轿车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盛辉995,那么大的拉力,却只有30多块钱???质量问题吗?

30多的不会是仿制的吧?而且我记得还是塑料齿吧?

网友:
西风哥实在说的太对了

网友:
第一点,防水,第二点,金属齿,是不是数码就自己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