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JI蓝牙模块连接调参掉线以及地面站连接的问题,技术请进

楼主(2014-03-17):
1、昨天试装了下地面站,ipad下载GS应用后就立即注册连接,进入模拟模式,连了两分钟就掉线了,然后一直提示连不上主控(连接指示灯都正常,断电再接也试了就是没反应)后来实在不会弄了,就没弄了,但是关了一段时间重新连的时候,又莫名其妙的能连上了,因为我这里没有卫星图所以没有试过用地面站飞行,就把地面站给下了。我在想以后用地面站飞信号不会突然中断,要在飞行过程中信号中断那不是吓人吗?2、今天试了一下BTU远程调参,同样遇到了掉线问题,手机连着1-2分钟就会掉线一次然后重连。而且手机连了几分钟就特别的烫手,请问是什么原因?飞控是V2,BTU是连在CAN上面的,手机是5s。

网友A:
楼主您好!

建议在调试时不要把设备放在一起,尽量保持1.5米左右的距离。如果经常出现连接断开的现象,需联系我们的技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

建议在调试时不要把设备放在一起,尽量保持1.5米左右的距离。如果经常出现连接断开的现象, ...

你是说手机离机器1.5m以外吗?昨天调的时候离了有3m了,今天再回去换个手机试试

网友:
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