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悲剧了

楼主(2014-03-17):
今天下午用富凌750W变频器(全新的)试验驱动200W的交流伺服电机。电机只很慢的转几圈就停下。再启动又转几圈。反复试了几下。变频器出现故障码。意思是电机过载。重新设置后再试,还是那样。转几下以后电机烫手了。不试了。变频器上接一台三相电机。转的也很慢。用万能表一量电压只有84V。频率显示50HZ。从零开始调到50HZ,电压从零上升到84V。再上不去了。以为是电压不足。量了直流母线电压是314V。看起来是变频器悲剧了。

网友A:
看似没有多大问题

找本说明书,恢复成出厂设置。

再按照说明书设置试试。真不行的话默哀吧~~

网友B:
就这点屁事啊,只是你参数设置这样了而已,上次我也这样弄,把一3.7KVA的烟直冒,那才吓死我鸟,事后拆开看原来是缓冲电阻冒的烟,一对管子挂了短路了。后花了三30块宝宝上弄回几只管子全换了,现在又生龙活虎了

网友:
真是吓人,变频器不会是豆腐吧。

楼主:
一开始是用厂家设置试的。不好使,自己设置后再试。还是那个德行。恢复厂家设置还是不行。现在就出现这个状况了。

网友C:
参数设置不对,输出基准电压设置成84V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数设置不对,输出基准电压设置成84V了吧?

电机是200V的。输出基准电压设置的是200V.频率200HZ。没设置之前是厂家的设置。也不行。恢复厂家设置现在就输出8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似没有多大问题

找本说明书,恢复成出厂设置。

全新的变频器。厂家的设置。不行。自己设置后也不行。现在恢复厂家设置了。输出8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点屁事啊,只是你参数设置这样了而已,上次我也这样弄,把一3.7KVA的烟直冒,那才吓死我鸟,事后拆开看 ...

小功率变频器基本上都是功率模块。想换就得换模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机是200V的。输出基准电压设置的是200V.频率200HZ。没设置之前是厂家的设置。也不行。恢复厂家设置现 ...

看你频率是50HZ的时候是84V,这个频压比曲线可能是对的,把基准频率-基准电压设置成200HZ-200V ,看频率升到200HZ时输出是否到200V?   频率如果升不到50HZ,看最高频率有没有限制在50HZ?一般厂家出厂基准频率是50HZ,最高频率和基准频率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频率是50HZ的时候是84V,这个频压比曲线可能是对的,把基准频率-基准电压设置成200HZ-200V ,看频率 ...

谢谢指导。今天看看是不是你说的情况。

网友D:
你电机确保没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电机确保没短路?

通一次电电机转一下。反复N次。都是如此。只是变频器报警了。复位后还能运行。怎么怀疑电机短路?

楼主:
变频器没坏。今天重新设置一下。驱动三相电机没问题。特别试试三相电机提高频率。提高到150HZ电机转速明显加快。但是驱动伺服电机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频器没坏。今天重新设置一下。驱动三相电机没问题。特别试试三相电机提高频率。提高到150HZ电机转速明显 ...

恭喜了!普通三相电机还是设置成铭牌上的参数为好,50HZ,输出220V或380V

楼主(2014-12-12):
220输出。设置没动。论坛有高手用变频器驱动伺服电机。也想试试。只是没成功。

网友:
赞同沙发。我在TB买了个ABB变频器因不懂设置以为挂了。联系卖家换了个并说是设置问题。重新初始化后再设置就行了。以后证实了是这样的。大概恢复成出厂设置与初始化是一个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