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改皮传的问题

楼主(2014-03-17):
PRO飞了大半年了,用好盈飞腾刷Blheli飞着都很正常,换好盈V3 50A后问题就出来了,皮带打滑严重,就算皮带快扯断都狂打滑。
猛的变化螺距十有八九皮带会打滑,尾巴会猛甩。舵机,尾推,尾管固定座,尾对转,凡是有可能出现问题的部件全部换了个遍,始终找不出原因,差点就放弃好盈V3了。
后来经过对比发现问题的表面现象是V3定速补转太快,所以瞬间对皮带的要求比较高,皮带一根接着一根的换,问题依旧。
今天下午实在受不了,于是耐下心来仔细拆装尾巴,仔细寻找故障原因,终于被我发现了问题所在。
原来是对转那个小齿跟尾轴上那个小齿不在一个平面上,对转上那个小齿要高出不少。
市面上所有对转齿都不是和滚花紧密咬合的,都只咬了三分之二。而且就这三分之二都比中心点偏差了2-3mm,导致皮带是斜拉着的,皮带和齿轮不是完全咬合,导致瞬间拉扯的时候皮带受力不均衡。
发现问题后赶紧把对转轴上那个小齿往下压了2mm,通过强力抽*插(监控),终于解决了皮带打滑的问题。
其实皮带还是打滑,只不过尾巴不会跑了。

左边是下压后的,右边是正常的PRO对转轴,明显小齿高出不少。

刚开始涂了大量的红色螺丝胶,但是往下压了后齿轮和滚花只咬合了不到二分之一,尽管用了强力胶水,但总觉得不放心,于是对这个轴进行了加工。

这是用手上的垃圾库存改装过的对转总成,其实,冰人有这个玩意卖。

不要问我什么不用轴传,切记。

网友:
我就要问你为毛不用轴传
鄙视450pro飞皮传

网友A:
為啥一定要皮传?

网友:
因为楼主 用轴传比较容易爆菊花!

网友:
2折收v3
我情愿替你承受皮带打滑的痛苦

网友B:
请问为什么不用轴传呢

网友:
估计每个人都要问你这个问题:为毛不用轴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为什么不用轴传呢

打住先,悄悄告诉你,因为没有买传动轴。

网友:
经验贴,必须顶,我的也要按楼主的方法改造下,目前现象是因为斜拉磨皮带。

网友C:
还要检查皮带轮有没有磨损。实在不行压带轮伺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要检查皮带轮有没有磨损。实在不行压带轮伺候

7075的尾波箱,本身就有压带轮。皮带换了几茬了,的确不是这些问题。

网友D:
折腾,徐老湿,一个冰人对转齿就解决的问题,冰人的对转齿可以上下调整,而且CNC的,精度也很好,你看我改的PRO,不甩尾,不打滑,零震动,算了,说了你也理解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折腾,徐老湿,一个冰人对转齿就解决的问题,冰人的对转齿可以上下调整,而且CNC的,精度也很好,你看我改 ...

求送

网友C:
引用 楼主:
7075的尾波箱,本身就有压带轮。皮带换了几茬了,的确不是这些问题。

尾管夹也要压带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管夹也要压带轮

请问,PRO的尾管座怎么加装压带轮?

网友D:
没问题,周末带一个给你,正好有个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PRO的尾管座怎么加装压带轮?

似乎记得有相关产品。。没有的话diy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问题,周末带一个给你,正好有个多的

赶紧保留证据。

网友:
炸鸡就换轴,确实也是个问题。自从我决定炸450以后就发现这个有点麻烦。

网友:
皮传省事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為啥一定要皮传?

妖,你的TG为啥是皮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為啥一定要皮传?

网友:
恋旧,对皮传 感情深啊

网友:
谢谢你,徐老师,200 积分在此产生

网友:
为什么要皮传呢,老湿

网友:
前皮带轮这里尾管夹座孔要扩大一下,否则会磨皮带的

网友:
当今魔界,迷信轴传的还真不少......

网友:
轴传准备换皮传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