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猜这个配置可以飞多长时间

楼主(2014-03-17):
好银30a+飞越650+6s5000+恒力盘式电机w4225电机+桨12.55(不知道上14寸的可以飞的时间是不是长一些,有没有桨和桨的干扰)

网友A:
650机架可以上1455桨,效率会更高。这个配置:好银30a+飞越650+6s5000+恒力盘式电机w4225电机+桨12.55,起飞重量2000g左右飞20分钟松松的,我的650 4822KV570 1455桨 4S5100mah 起飞重量2500g 设13.5V保护电压飞1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650机架可以上1455桨,效率会更高。这个配置:好银30a+飞越650+6s5000+恒力盘式电机w4225电机+桨12.55,起飞 ...

我想上390kv的14寸桨挂狗因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有点浪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上390kv的14寸桨挂狗因该没什么问题吧

松松的,昨天我的飞了15分,一直在悬停模式高度100,飞了几个大圈直线300以上,感觉很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上390kv的14寸桨挂狗因该没什么问题吧

我的是六轴的上14寸都能挂单反了,还加舵机云台。5000自组电池悬停都能7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六轴的上14寸都能挂单反了,还加舵机云台。5000自组电池悬停都能7分钟。

兄弟的六轴是什么配置说说看

楼主:
在此!
感谢各位兄弟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的六轴是什么配置说说看

rct山寨800六轴机架,恒力4225,kv390,乾丰1447桨,飞控nazav1,航影三轴舵机云台+飞越gs,尼康5100-1855头,重量没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rct山寨800六轴机架,恒力4225,kv390,乾丰1447桨,飞控nazav1,航影三轴舵机云台+飞越gs,尼康5100-185 ...

谢谢兄弟

网友:
650是四轴吗?6s本来就得上大桨。。。。。乾丰的1447混碳桨挺一对20挺划算,就是平衡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