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700中立点设计的小缺陷

楼主(2014-03-17):
雷虎的中立点设计很方便,很好,很快捷的调整十字盘水平,但是仍然达不到最准的0度,扔存在少许误差,问题出来2号和3号舵机拉杆上,这个拉杆出厂是按照标准调整的长度,但是舵机球头和十字盘球头存在有45度的角度,所以拉杆也要拧45度的角度,但是左右由于方向的问题,导致一个是顺时针拧,一根是逆时针拧,结果两个拉杆的长度导致了不同,尽管很小,但是仍然存在。。螺距尺校准十字盘水平发现存在0.3左右的偏差,我是属于强迫症,最后还是用V8校准十字盘水平觉得精度是最高的。。。。。。建议大家调整好之后仍然再次修正一下!!要达到最好的精度,还是要用正反牙拉杆,才够完美。。。

网友:
正反牙好用··但是好多厂家现在都不是标配····

网友:
果然是强迫症,正反牙适合你

网友A:
LZ, 这个拉杆是固定长度的, 没有螺纹。
只有一圈一圈的螺牙。这些拉杆上的球头扣不是拧上去的,是直接注塑上去的。
不信你试试看球头扣能不能拧出来(反正我的是拧不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 这个拉杆是固定长度的, 没有螺纹。
只有一圈一圈的螺牙。这些拉杆上的球头扣不是拧上去的,是直接注 ...

亲测,是螺纹,拧下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亲测,是螺纹,拧下来了

刚查了一下,E700 没有固定长度拉杆。
都是拧上的。。。
E720才是固定长度的。 看来E720和E700差的那300美刀不是没有原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查了一下,E700 没有固定长度拉杆。
都是拧上的。。。
E720才是固定长度的。 看来E720和E700差的那30 ...

所以还是要校准下十字盘吧

网友(2014-05-03):
完美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