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试飞,遭遇抽风,很刺激!!

楼主(2014-03-17):
==H4-680,4822KV690,飞越1238碳,NAZA V2,狗思,自组4S电池,DEVO10控R1002接收,柏通5.8G图传。起飞重量2.4KG。==
==新装H4试飞,当时风力3-4级。==
==姿态模式起飞,稳定后切GPS悬停,爬升到30米高度,忽然抽风,直奔楼顶而去,打舵修正几乎没什么效果。==
==切姿态模式后硬拉回来降落,有惊无险。==
==事后分析:1、遭遇楼间的横切风。2、感度偏高。3、GPS干扰?!==

网友:
纵观论坛各种炸鸡视频,基本上都是在空中出现了这种抽风状态。到底什么原因呢?大疆不给出个解决方案啥的?

网友A:
起飞是否校准罗盘?   确定gps方向和机头方向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是否校准罗盘?   确定gps方向和机头方向正确?

之前一块电池还在正常飞呢。OSD上参数显示一切正常

网友:
可怜哪吒,脱胎为莲藕也照样飞不安生。感觉这快成为V2的通病了,大酱快出V3吧。打死不吃大酱
建议楼主发到大酱版块去

网友B:
云台不错,机器都这样了,还基本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云台不错,机器都这样了,还基本能看。

飞机没有翻滚,还是很担心云台、电池被甩出去的

网友C:
好恐怖,楼主一身汗了吧当时

网友:
H4发现震动大是通病 飞控是否被震傻了   我NAZA-M以前也抽风一次 再也不敢GPS模式飞行了  最近刚刚把NAZA出了怕怕了

网友:
看着都害怕

网友D:
必须是干扰..不信问大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恐怖,楼主一身汗了吧当时

之前的650四周也是类似问题炸了。这次淡然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必须是干扰..不信问大疆

哈哈哈哈哈~~~~

网友:
外昨天也是v2抽风,姿态模式,现象是起飞一个高度后剧烈摇摆。但没翻,我努力控制高度到接近地面,瞄准接近平衡的姿态,关油门,就损失一个脚而已。下来后发现电池固定松了,电池是放到上面的,用贴带固定的,估计是没固定好,导致松动,弄傻了飞控

网友E:
我想说一样的H4,一样的4822,一样的1238.一起飞就一样的抽,还好只损失了1副1238桨。

网友:
楼主心里素质很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的650四周也是类似问题炸了。这次淡然多了

我的dji gps很容易被干扰,我的山狗就干扰了gps搜星,你试试看,是不是类似的问题,你用什么拍的视频?

网友:
表示同情,H4 爽飞7次了,位出现抽风情况

网友:
太吓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dji gps很容易被干扰,我的山狗就干扰了gps搜星,你试试看,是不是类似的问题,你用什么拍的视频?
...

狗思 黑狗3,没开WIFI

网友F:
有没有接收机的问题?我周日飞突然失控,飞机不受控制。后来看VCR才发现姿态是不断的失控保护和姿态切换。落地后接收机也一会红灯长亮,一会红灯闪烁。 后来回家再上2次电接收又正常。我的也是D10+R1002.目前怀疑接收可能出问题。

网友G:
有惊无险,机机平安回来运气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接收机的问题?我周日飞突然失控,飞机不受控制。后来看VCR才发现姿态是不断的失控保护和姿态切换。 ...

没有,OSD一切正常,就是抽风

网友H:
我的H4除了电机和楼主的不一样(我是X4108),别的都一样。第一块电池正常,第二块V2就傻了,每次打舵舵量几乎都是最大,方向才能勉强控制。最后还好,安全降落。。。当时如果是GPS模式,肯定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H4除了电机和楼主的不一样(我是X4108),别的都一样。第一块电池正常,第二块V2就傻了,每次打舵舵量 ...

有什么结论吗?

网友:
慢慢玩熟再说了

网友H:
觉得这种机架,很容易产生振动,我现在给c卡处增加了铝柱,增加了强度,牺牲了折叠。。。今天我们这里下雨,等天好了再试试……16的机臂还是太单薄,22的应该好些…

网友:
太吓人了,我之前450还没LZ环境复杂开GPS飞都飞丢了,现在都用姿态在玩了,不敢开GP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觉得这种机架,很容易产生振动,我现在给c卡处增加了铝柱,增加了强度,牺牲了折叠。。。今天我们这里下 ...

恩……H4抗扭不太行,下次还是装X机架吧……

网友I:
摇晃的都是人民币,楼主运气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摇晃的都是人民币,楼主运气不错

当时电池没有用防滑垫,现在想想那么大的晃动电池竟然没飞出去,实在是万幸啊!!

网友J:
我第一次试飞H4也是这样,因为电机座平衡不好,飞机旋转的时候,或者风大,晃动太大,导致飞机啥了。。当时我也以为没了,最后果断切入手动,再回GPS,救回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第一次试飞H4也是这样,因为电机座平衡不好,飞机旋转的时候,或者风大,晃动太大,导致飞机啥了。。当时 ...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
太驚險吓人

网友J:
引用 楼主: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调整电机水平。。。另外这个机架旋转机头的时候,不要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J:
调整电机水平。。。另外这个机架旋转机头的时候,不要太快。。

好的,学习了,谢谢!!

网友:
所以我一直不信任dj的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惊无险,机机平安回来运气好了。

已经看开了。只要不伤人,一切都是浮云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看开了。只要不伤人,一切都是浮云

严重同意

网友:
309264822发表于2014-03-18 01:26:41
 H4发现震动大是通病 飞控是否被震傻了   我NAZA-M以前也抽风一次 再也不敢GPS模式飞行了  最近刚刚把NAZA出了怕怕了
谁说h机型震动大?个别而已

网友:
感度是多少啊?

网友K:
H4因为16mm折叠结构件的本身特性所以决定轴距超过600必然影响强度和飞行稳定性与结构的可靠性,呵呵,没看h4折叠机架原创的新城XC600架子轴距一直不增加吗,盒子式的机身其实强度很好,很可靠,但要巧妙的位置合理的固定才能保证,好机架被改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H4因为16mm折叠结构件的本身特性所以决定轴距超过600必然影响强度和飞行稳定性与结构的可靠性,呵呵, ...

恩……同意

网友K:
感度太低了,基本 140 140 120 180  姿态 150 150再试试,呵呵,桨的话也建议换好点儿的

网友:
不地道的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感度太低了,基本 140 140 120 180  姿态 150 150再试试,呵呵,桨的话也建议换好点儿的

高感度更不稳,所以降到默认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高感度更不稳,所以降到默认了

感度上不去,说明震动大,感度低了肯定会容易出问题,600轴距正常基本感度都能上到14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感度上不去,说明震动大,感度低了肯定会容易出问题,600轴距正常基本感度都能上到140以上

OK~~明白了,谢谢指导~~

网友L:
我还以为naza不会震荡呢,自己做飞控飘过,搞点防震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还以为naza不会震荡呢,自己做飞控飘过,搞点防震算法

赞一个~~

网友:
有惊无险

网友:
rx1002这个烂接收机

网友M:
rx1002这个烂接收机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rx1002这个烂接收机导致的

有什么推荐?

网友N:
引用 网友E:
我想说一样的H4,一样的4822,一样的1238.一起飞就一样的抽,还好只损失了1副1238桨。

我的也是一样的配置,起飞后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好烦,整得我都不敢飞四轴了,以前随便飞的,唉。

网友O:
没有云台会晃得更刺激,楼主运气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的也是一样的配置,起飞后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好烦,整得我都不敢飞四轴了,以前随便飞的,唉。

检查一下机架振动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O:
没有云台会晃得更刺激,楼主运气好啊

RP大爆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