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大家如果計算充放電的a數?

楼主(2014-03-17):
用a6充電器的,充放電a數是如何計算的?比喻600毫安的電池雖要用多少a數來充?謝謝大家!

网友:
1c充电0.6a,其它类推。

网友A:
充放电的电流是根据不同的电池种类和电池的性能决定的,一般的镍镉和镍氢电池慢充充电电流0.2倍AH左右,但专业的快冲镍镉电池可以1倍倍率快冲,如:1000MAH的镍氢、镍镉电池,200MA充电即可。充电电流大了,电池发热,容易损伤电池也会出危险。
锂电一般1倍倍率充电即可。

网友B:
锂聚合物电池一般都是0.5到1倍
就是说容量是600mah 充电电流6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聚合物电池一般都是0.5到1倍
就是说容量是600mah 充电电流600mah

意思是否用0.6a來充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放电的电流是根据不同的电池种类和电池的性能决定的,一般的镍镉和镍氢电池慢充充电电流0.2倍AH左右,但 ...

那微直的電池是屬於快充電池的嗎?600毫安電是否可以用1.2a來充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微直的電池是屬於快充電池的嗎?600毫安電是否可以用1.2a來充呢?

用0.6A充即可

楼主:
學習了,但估計要充個多小時吧

网友:
0.6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