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车机坏了,需要做这个零件有cjm250车床。应该怎么加工呢?(更新了解决方案)

楼主(2014-03-18):
如图,我的洗车机坏了,里面有这么个零件。是个斜盘轴,由它带动3个活塞往复运动。实际上就是一根轴上面有个斜的平面。原来的零件是铸铝的。我想用棒料做一个。问题是这个倾斜的盘状结构有什么好方法装卡?还是做个工装。还是怎么弄比较好呢?我有cjm250车床。有小台钻。希望大家支招~呵呵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A:
在爪上垫高,百分表打平面量高,用反爪,偏多少垫多少

楼主:
这个不是一个偏心轮,是一个摆动的盘,就是这个圆盘的轴心和轴的轴心是有一个角度的。
怎么弄啊?

网友:
我是说轴向垫高,不是径向垫高,不是垫外圆,而是垫端面

网友:
打表时是量端面高低差,不是量外圆

楼主:
我在想,如果两边用顶尖装卡把尾顶调整一个偏移量行不行呢?

楼主:
还是车好圆盘,然后直接用台钻调一个角度打一个斜孔(轴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爪上垫高,百分表打平面量高,用反爪,偏多少垫多少

垫高的话三爪怕抓不稳啊
还有垫高的话怎么能保证斜的圆盘和轴孔是同心的?如果不是同心的,转起来盘不光前后摆动,还会上下跳动(这个是一定要避免的)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做成分体的,然后焊接,最简单的就是翻铸一个,不然外加工。自己加工不了,怕三爪夹不稳,那就用花盘,总有办法的。工厂生产看你这应该是铸的,如果真要加工,那就要上旋风铣了

网友:
只有尾顶偏移是不够的,孔和外圆轴线交叉点应该不是在一个端面上的。可能在大概中心位置,那样的话先车一根和孔配合的轴两端都打偏心孔,卡盘要换顶尖加鸡心夹头,轴装入零件孔里,偏心孔对上顶尖加鸡心,轴另一端偏心孔对上尾顶,再车外圆。希望能解决

网友B:
用四爪就是了  垫高打表是正解........如果连这个都夹不紧的话果断把车床砸了卖废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四爪就是了  垫高打表是正解........如果连这个都夹不紧的话果断把车床砸了卖废铁

问题是我没有4爪~只有3抓啊

网友:
我觉得,先上车车出三个台阶外圆,再用角向砂轮机打磨倾斜面,或者手工锉刀锉成斜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没有4爪~只有3抓啊

3抓也没问题

网友:
车好形状垫起来掏个中心孔  如果这样夹不住就砸了卖废铁.........

楼主:
用百分表测量出斜盘的行程

测行程

测行程

放里面试了一下

放里面试了一下

根据行程和圆盘直径,计算出了斜盘的角度是倾斜7度,把台钻平台调成7度。

根据行程和圆盘直径,计算出了斜盘的角度是倾斜7度,把台钻平台调成7度。

近一些

近一些

楼主:
组装好了,使用正常了。拍了一些洗车的照片。呵呵感觉没人感兴趣,传了也是白传。就不上传了。

网友C:
不错不错  值得表扬

网友D:
这东西要用铸件,锻件不耐磨

网友E:
请问楼主,这CJM250好用吗?精度咋样?车45#钢啃得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  值得表扬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要用铸件,锻件不耐磨

铸铝会比煅铝硬很多么?(咱们平时用的棒料是煅造的是么?一直没搞清这个是怎么生产的)还有一点,这个斜盘不是直接和柱塞接触,它上面还有一盘平面滚珠轴承。所以我觉得是不是用棒料做韧性会更好点?更加耐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这CJM250好用吗?精度咋样?车45#钢啃得动吗?

精度看你是什么样要求的,反正总的来说一般化把。加工轴和孔可以做到过盈配合,也可以做到滑配合(觉得和个人技术有关,觉得车出准确的尺寸不是完全依靠车床的给进刻度的精度)我一般都是些要求不太高的,也曾经用来给轴承位镶套,要求精度是几道的过盈。不知道这样描述你能不能明白。车钢可以车,就是每次最多吃单边50道,多了很吃力也会损坏机器,有时候或把机器闷停。只能小刀慢慢摺。尾座比较薄弱刚度不怎么样,用大直径钻头打孔时候感觉整个车床都会扭曲。优点是功能比较齐全,变速很方便,车公制螺纹不用换挂轮。横纵都有自动走刀,并且是单独的驱动齿条,不是用挑扣丝杠。基本就是这样。

楼主:
为了感谢楼上各位的支持发一张洗车的图片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喜悦的心情

网友:
还有轴承就应该没问题

网友F:
这技术不错呀!学习,对了,角度怎么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技术不错呀!学习,对了,角度怎么计算的....

见上面的图片。我先把那个坏了的斜盘装到车床上,用百分表测出这个斜盘的最高点到最低点的数值。这两个数字的差就是盘的行程,侧过来看就相当于是一个直角三角形,行程是其中一个直角边。然后用卡尺量了一下圆盘的直径侧着看(想)就相当于是直角三角型的斜边这样。用三角函数的公式可以求出斜边和这个直角边的夹角。根据三角形的内角合等于180度可以算出另外一个角度。做一条虚拟辅助线得到需要钻孔的的夹角的角度。我做那个胎具的意思是要确保轴心线经过斜盘的中心这样转起来才是圆的。如不能确保,我怕转起来是偏心的。附上一张草图不知能不能看的明白。

网友G:
百安居买的洗车机吧,我的用了没几次也坏了,还是凯驰的洗车机靠谱,百用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G:
百安居买的洗车机吧,我的用了没几次也坏了,还是凯驰的洗车机靠谱,百用不坏

我这个是百安居处理打折的时候买的。只有一个主机带一个凯驰的枪头(高压管和进水管都是我自己配的),一共50元。用了2年多才坏的我觉得也值了。这次坏了在修好不知道还能用多久。

网友(2019-09-21):
不错,解决实际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