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aza v2 gps 关控无法切入失控状态

楼主(2014-03-18):
求助大疆技术 有一套naza V2  多次调试 都调不出来失控保护 使用10c遥控 具体症状 三档开关分别设置手动/姿态/gps 全部都已经校正完毕 试飞也很正常 gps信号也很好 唯独关控后 飞机猛掉高 经连接电脑后检查 发现关控后 失控保护无法自动切入 (接收机的各种失控全部取消)敬请大侠们帮忙解决

网友:
发现关控后 失控保护无法自动切入

失控保护,你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
请问是接收机的失控保护还是飞控的失控保护

网友A:
在遥控器也要设定的。在在 fail safe 里面。选择对应的通道。然后把 hold 改成 另一个。然后在pos 位置里面。微调end point。到失控保护变蓝。  然后save 保存。然后 试试关控

网友:
你肯定把失控模式选成自动降落了。

网友:
5楼分析的对,你的失控模式设成直接降落了,不是返航。

要么就是你切失控的时候飞机gps被干扰,卫星少于6颗

网友:
這跟飛控沒關係!要按照您的控設置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以及大疆技术 现在设置好了 我把遥控5通道的接收失控保护先定到软件的失控保护 然后退出 重新开启三档开关的手动+姿态+gps就能用了 主要是这个需要接收机+遥控器+飞控三个都要设置 有点麻烦了 现在搞懂了 (因为看大疆录像说的futaba控不需要遥控设置  说实在的这句话有点误导了呵呵   所以一直没有搞懂 后来根据jr控的设置方法 才搞定的)

网友B(2014-08-04):
引用 网友A:
在遥控器也要设定的。在在 fail safe 里面。选择对应的通道。然后把 hold 改成 另一个。然后在pos 位置里面 ...

请问,我的控是fataba的ff9,控里面没有fail safe选项,是不是就设不了失控保护,我现在的状况就是跟楼主的一样,应该怎样解决呢?

网友(2015-05-25):
楼主,你是几通接收呢?
我也遇到不能设置失控保护的问题。我的接收类型选择7CH,然后在FAIL SAFE菜单中,只有油门通道后面有一个“HOLD”,其余通道都不可选。
在调参软件中,手动-姿态-GPS模式测试都没有问题,就是关控不激活保护。
有人说是因为7CH模式就不行,FAIL SAFE菜单就只有油门能设置,那是不是我唯一的办法只能换接收了?

网友:
看看泡泡老师的视频就会设置了。
我也是10C,原厂的2。4G高频头可以在控的F/S失控保护菜单里设置,副厂的2.4高频头就得用接收机的失控保护了,因为副厂控通常要求发射机工作在PPM模式下,这个模式下是找不到FS菜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请确保参数设置正确,可正常触发失控保护后,再尝试关控测试。

调试方式可参考http://www.dji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能给看看嘛?才买没多久的V2飞控。

网友:
刚看见这帖子,老宋也开始玩多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我的控是fataba的ff9,控里面没有fail safe选项,是不是就设不了失控保护,我现在的状况就是跟楼主 ...

我的这个菜单里面,只有油门通道可选,其余通道不能修改,怎么办?

网友(2016-04-24):
引用 网友B:
请问,我的控是fataba的ff9,控里面没有fail safe选项,是不是就设不了失控保护,我现在的状况就是跟楼主 ...

我的也是FF9,在2。4G上没有失控保护,请问你解决了吗?如何解决的呀,能不能说个明白啊?还是得要还遥控器啊?